[家电] 拆修一个老贵的日本电饭煲jpx

楼主(2020-04-16):
有个电饭煲,日本型号是jpx-a101,价格8000多,国产型号是jpx-a10c,京东价格30000多。两者不同之处用起来就是多了个100v变压器,还有就是中文和日文的区别。一天,不小心插了220v,直接听到砰的一声,烧了。
打电话给维修商,说是200开拆,但是来回邮费自理,里面配件自理,估计要300-800的维修费。
这么重的电饭煲,懒得寄了,自己开拆看看,这个虎牌顶级系列的电饭煲。
这个电饭煲支持人体感应,液晶支持触摸屏,电饭煲开盖检测,多重IH压力检测,反正先进的很。听说修好修,拆难拆。发帖做个记号,方便大家一起看看。

先看烧坏的东西:1、100v的压敏电阻,抗压221v的,但是我们的电压230v,市电的220V电压是指有效值为220V,其单峰值为其有效值的根号2倍。
所以肯定爆炸,爆炸前是断路,爆炸后是短路,自我牺牲,保护后面的电路。
2、压敏电阻短路后,本来要烧保险丝的,可是这次没烧保险丝,反而把电源板上的细铜箔给烧气化了。
所以要接上一段短接线来代替。
完成以上修复,安装好后就可以使用了。

电源板

电源板

楼主:
拆机要点:倒立后,要拿出腰桶,要不然板子拆不出来。小心拉一下就能拉出来。
难点是一个连接上面板的排线,从盖子里面拉出一点,然后把胶带撕开,有个螺丝在里面,小心拧出来,另外一个在另一侧直接拧出很方便。

网友A:
看起来是电磁炉一样的电路,可以改成22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电磁炉一样的电路,可以改成220吗

不行吧,因为电磁炉部分是100v的,而且大功率管都是100v的,改对烧饭影响很大。而且参数肯定发生变化了

网友:
8元钱修好一台30000元的锅,太省钱了……

网友:
京东价格30000多,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网友:
三五千已经很贵了, 但是相对国内的30000,日本的8000还是良心很多,如果烧饭确实好吃的话,买 !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机要点:倒立后,要拿出腰桶,要不然板子拆不出来。小心拉一下就能拉出来。
难点是一个连接上面板的排线 ...

也有一个100v的IH电饭锅,煮的饭好像有点夹生,没有电高压锅饭那么q弹感觉,不知为啥?

网友:
关键是你的原料不好!

网友:
修过12万日元的日立ih电饭煲,跟小米对比,做工确实好,堆料!同样的米和水煮出来确实比小米ih压力电饭煲略好!

网友:
生米煮成熟饭的好东西

网友B:
3W多的电饭锅。。。。与LZ相比,感觉我还停留在茹毛饮血的层次

网友:
虽然修过不少IH电饭煲,但3W多的!贫穷还是限制了我的想像力

网友:
国内的加了两万的睡.

网友(2020-06-11):
电饭煲确实不错,不过国内的价格贵的飞起。

网友C(2021-01-03):
这个日本品牌的电饭锅,翻译成中文怎么讲?

网友:
想尝尝这个锅做出来的饭的味道……

网友:
吃了估计10天不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日本品牌的电饭锅,翻译成中文怎么讲?

虎牌电饭煲日本原装IH土灶土锅JPX-A10C 29999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3W多的电饭锅。。。。与LZ相比,感觉我还停留在茹毛饮血的层次

鄙人用3000人民币松下饭煲,看见密码这台,不好意思惭愧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