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手开sm3267AE双贴海力士H27UDG8M2MTR

楼主(2020-04-16):
好像3267AE涉及到海力士H27UDG8M2MTR的量产不多,参考论坛帖子和淘宝卖家跳线图,黑片折腾好久终于反复量产成功,上图是单贴和双贴的放一起,量产时间真tm长,叠焊4贴可能要命了,以后还是不碰慧荣了

量产配置选择高格必定出错,只能低格,耗时可观。

测试 双贴前800m稳定20M写入,后面就3--20M波动,读就稳定3M多一直读,有个毛用。

关于跳线,别人送的这个板子,三极管被拆了,到手已经跳R43就是2D,短接SB8,单贴双贴都默认短接R7实现CE0和CE1连续显示,其他不改。

--->最后想问问大家,这些黑片是从2256k没有贴缓存ssd上拆的,重新贴2256K补缓存开卡提示   报坏块过多,但数量都是个位数,怎么破?

网友A:
楼主的黑片量产工具能共享下吗?我的3267AE帖H27Q1T8QEM6R,量产能过,跑数据效验报错

网友:
这个型号好像我以前开过,用2.5.64 prescan能开,64GB的大概一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黑片量产工具能共享下吗?我的3267AE帖H27Q1T8QEM6R,量产能过,跑数据效验报错 ...

SM3267AE_R0413_Prescan

网友B:
TLC就这样 ,3267AE的纠错不太行,配MLC还可以,TLC  3D TLC就是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C就这样 ,3267AE的纠错不太行,配MLC还可以,TLC  3D TLC就是开玩笑

大佬出没了。。。。。3267贴tlc确实坑,以后QLC或Plc的优盘更无法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黑片量产工具能共享下吗?我的3267AE帖H27Q1T8QEM6R,量产能过,跑数据效验报错 ...

图片标题有版本号,网上找的

网友:
这东东这么差劲,我也有一个64G的SSD跟楼主的一个样,我还想用它试一下3257看行不行呢

网友(2022-04-20):
手上一个士必得120G快凯,8贴这个片子2256K带256南亚的板子,开卡正常跑圈不出错,就是速度感人,刚开始跑的速度一百五不到,缓外二十几M,如果不看板子还以为是跑的U盘,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