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加装电压电流表

楼主(2020-04-16):
电动车充电器怎么加装电压电流表,我接的方法对吗!现在不显示,怎么改!

网友:
1.你的细黑和细红接的是辅助电源么?
2.你的粗黑应该接地,你却接到输出上了,
3.粗红没有看到你接的哪里?这根线应该接到输出的负极上。

网友:
充电器接电池才有输出吧

网友:
供电电压超压损坏了!!!!

网友:
这表头是不是八块钱包邮的那家店的?

网友A:
其实我之前也尝试过这种电动车显示的,我是加稳压二极管降压供电的,但是还是很容易烧显示表。
你这种充电器加显示表其实还是蛮简单的,一般这种都有辅助供电,找到接上就可以了,不用从高压部分降压过来。

网友:
要用降压模块给表头独立供电的

网友B:
加一个手机充电头进去给表头独立供电,安全又能保证精度

网友:
表头需要独立供电,不能共用电源,一般的电压电流表头都是线性稳压,不能承受过高电压。

网友:
或者你把 细黑线细红线 接到风扇线上面(12v在范围内),这样风扇转的时候就能显示了

楼主:
可以了,我接错了,把粗黑红线接到正极上了,接到负极上就好了,在电源板上找的这两个脚刚好是12v,接到风扇上,温度低风扇不转不显示,这样刚好,插上就显示了!220v的功率表只有2安多,80充电的表为什么显示8安多的电流呢!

网友:
我觉得很可能是表头里面线性稳压芯片击穿,需要买一个隔离电源电压转换器,降到表头安全供电电压。

网友:
别的不看,电流表极性首先接反了。

网友:
电表供电提供两个思路:
处理变压器绕组对3842供电的,7脚应该,一直有电压17v左右,不烧表,另一个就是次级附近对12v风扇供电的,有些风扇不是一直工作,你找控制风扇的三极管,集电极应该电压12~18v之间,电表供电电流很小30mA足够

网友:
接错线了,蓝黑切断,粗红接蓝,粗黑接充电器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之前也尝试过这种电动车显示的,我是加稳压二极管降压供电的,但是还是很容易烧显示表。
你这种充电 ...

别告诉我你的充电器风扇是48V的

网友(2021-11-15):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手机充电头进去给表头独立供电,安全又能保证精度

接到散热风扇上就OK了

网友:
表头显示供电是不能超过30V的,你这供电接什么地方了。两针的大插头是串到地线上的,不是充电器的正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