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大家如何看待?iPhone SE 2

楼主(2020-04-16):
现在国产机安卓机旗舰机都要三四千以上,只有价格高才会利润。不知谁带了一个坏头,现在红米旗舰比以前小米旗舰还要贵,小米手机已经偏离创业史的初心。现在国内的安卓手机,电池容量越做越大,其实本质是屏幕越做越大,只有尺寸大了才能塞进更大的电池成了行业怪风。今年安卓手机 鼓吹5g手机,其实现阶段5g根本普及不了,这二三年,5g无非网络快一些。iPhone SE  有强大的心脏,虽然那个屏幕是LCD屏,看起来比较低端。但性能强悍。总之我认为买三四千买国产安卓旗舰,我宁可买iPhone SE,什么1亿相素拍照没用。不知道大家如何看。

网友A:
各取所需罢了,有人喜欢大屏,有人习惯小屏,有人喜欢苹果,有人习惯安卓,有人看重内在,有人喜欢外形,你不能以自己的标准来标榜别人,厂商百家争鸣才是好事。手机也不是只为拍照和5G而存在。

网友:
200g的存储空间差价1300元,买的人怕不是有病

网友:
小米从没偏离过创业的初心-赚钱!并且它成功了。

网友:
设计:iPhone SE 2很像iPhone 8

iPhone SE 2具有与iPhone 8相同的设计,正面有TouchID Home键,顶部和底部均有大边框。后面有一个后置摄像头,底部是Lightning端口和扬声器格栅。去年的iPhone 11具有两个后置摄像头,并且采用刘海屏。而2017年的iPhone XR具有单个后置摄像头,但有跟iPhone 11相同的刘海屏。

显示屏:iPhone SE 2具有4.7英寸屏幕,是三个屏幕中最小的一个

iPhone SE 2采用4.7英寸Retina HD屏幕,分辨率为1334x750像素,326ppi,对比度为1400:1,支持真彩显示,最大亮度为625尼特。iPhone XR和iPhone 11具有6.1英寸Liquid Retina HD屏幕,分辨率为1792x828像素,其余相同。

处理器:iPhone SE 2搭载A13 Bionic处理器,与iPhone 11相同

iPhone SE 2搭载A13 Bionic处理器,与去年的iPhone 11、11 Pro和11 Max所使用的相同,iPhone XR使用了相当古老的A12 Bionic芯片组。iPhone 11和SE 2具有第三代神经引擎,而iPhone XR具有第二代神经引擎。

后置摄像头:iPhone SE 2与iPhone XR具有相同的摄像头

iPhone SE 2具有与iPhone XR相同的单后置摄像头,也就是1200万像素的广角传感器,具有f1.8的光圈和5倍数字变焦。iPhone 11有两个后置摄像头,分别是具有f / 2.4和f / 1.8光圈的1200百万像素的广角和超广角传感器,还具有夜间模式,以及2倍光学变焦和更亮的True Tone闪光灯。

前置摄像头:iPhone SE 2与iPhone XR具有相同的前置摄像头

iPhone SE 2的前置摄像头也与iPhone XR上的摄像头相同。但是,XR配备了带有Smart HDR的“ TrueDepth”相机,扩展了动态范围,可拍摄30fps的视频和60fps的视频。SE 2020具有带自动HDR的FaceTime HD摄像头。iPhone 11则具有一个1200万像素传感器、TrueDepth摄像头,f / 2.2光圈,下一代智能HDR和4K视频录制。

电池:iPhone SE 2的电池续航一般

iPhone SE 2的续航与iPhone 8相同,而iPhone XR的续航比iPhone 8 Plus长1.5小时,iPhone 11的续航比SE 2020和XR更好,续航时间比XR长一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取所需罢了,有人喜欢大屏,有人习惯小屏,有人喜欢苹果,有人习惯安卓,有人看重内在,有人喜欢外形,你 ...

确实不能以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但事物往往有重叠性,这就是这部分人的需求。

网友:
喜欢小屏幕,但这个价格不会购买

网友:
如果不是之前手机坏了,刚换新手机才半个月,我肯定会买,因为我就想要个小屏手机

网友:
iPhone SE(新)的推出,一方面为了消化iPhone 8的库存元器件,另一方面,用来撬动iPhone 6,6S,7 这批小屏用户,这款SE 业内已经期待4年,这个时候推出,正是迎合了这类用户的需求,可谓一举两得。

网友B:
我现在用的爱疯7,原因是一年之前盆友给我了一个16G的爱疯6,但就是这个水果6,只有16G的内存,基本可以秒杀64G以上的安卓。我之前也是一直认为买水果的都是钱多人傻,但人家确实是有几把刷子的,不服不行。另外有句话说起来不好听,多数人不买水果的只是因为手头确实不宽裕或者受别人的影响被带偏了,用过以后可能就会认为相同配置的安卓是渣。另外手机不要和爱国扯上关系,也就一快消品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爱疯7,原因是一年之前盆友给我了一个16G的爱疯6,但就是这个水果6,只有16G的内存,基本可以秒 ...

说水果的低运存比安卓的高运存快可以,但如果说水果的低内存能比高内存的安卓强,这就有点扯了,64G的安卓至少能农药加吃鸡,16G的水果有可能也能装,但装完可用空间怕是快要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水果的低运存比安卓的高运存快可以,但如果说水果的低内存能比高内存的安卓强,这就有点扯了,64G的安 ...

是我错了,我从来没有装过手机游戏,所以这个真不懂。

网友:
我会买,我现在用的就是上一代SE,现在已经整4年了,APP运行比老婆的华为P20Pro还快,她那个还不到3年。

网友:
对于果粉来说,流畅目前是最后的倔强。
除了流畅,其它呢,电池、信号、单卡都选择原谅。
是国产手机质量不好吗?不是,准确的来说是系统导致的,只有靠堆硬件来弥补,希望国内能研究一个系统出来替代掉安卓,相信有这一天的到来,到时来看果粉的最后倔强又是什么。

网友:
我们抛开系统流畅来讲,现在的国产机在创新方面也不再是早几年跟在水果屁股后面模仿了吧。快充、超级快充、双摄、多摄,那么固执的单卡也扭转了,水果现在不也是跟在国产机屁股后面追嘛。
系统现在就是国产手机的痛,哎

网友D:
老花眼,7.9寸的ipad2,还要配上放大镜才能看清屏幕上的灰色文字。现在的app品味是提升了,不用黑色等高对比度的色彩方案,屏幕一片小清新,老花眼里一片模糊。4.7寸屏,10年前还能看清。屏幕越来越大,那是人口在老龄化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花眼,7.9寸的ipad2,还要配上放大镜才能看清屏幕上的灰色文字。现在的app品味是提升了,不用黑色等高对 ...

老花眼,7.9寸的ipad2,还要配上放大镜才能看清屏幕上的灰色文字。现在的app品味是提升了,不用黑色等高对比度的色彩方案,屏幕一片小清新,老花眼里一片模糊。4.7寸屏,10年前还能看清。屏幕越来越大,那是人口在老龄化哦。

同感!!!

网友:
我喜欢安卓阵营的原因是:系统真的很自由,真的很cool,但是让我离开的原因是:国产毒瘤软件的各种作,真的没有办法了,各种升级,各种权限要求,各种通知,各种自启动,手机动不动就卡的要死,热得要命!我真的累了,我就想要一台平时打打电话,偶尔用一下app的手机,不用的时候就安安静静的在那里。

网友:
还是坚持苹果8+荣耀6X的组合,这样两不误

网友:
iPhone SE 2 太小费眼睛,鸡肋产品 和我的小米note3 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