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没看错吧?usb读卡存储阵列

楼主(2020-04-16):
今天偶然翻到的,虽然只写了cf卡阵列,但上面也有sd卡和usb的托盘,搞不好通吃
要是真的话,难道以后就可以随意把小容量设备阵列成大U盘了么?

网友:
这个是读卡的,可以同时读取那么多的卡

网友:
价格肯定不低

网友A:
我也在淘宝看到了,就是hub套hu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淘宝看到了,就是hub套hub

我拆过一个,一个USB3.0 HUB 其中一个端口接一个2.0 UHB,2.0HUB分4个AU6438,然后另一个端口又接了个RTL5几来着忘了是CF的,总是很奇葩

网友:
哈哈哈,挺有意思的

网友:
hub套hub
不用想
而且价格很高
不如自己改造

网友:
如果有raid0还有玩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