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元电瓶车充电器

楼主(2020-04-16):
看标题就知道内容了
不过这种改那个电阻可以变成12V充电器呢?

外壳很新,风扇也新,就是板子很旧,全是灰

KA3842A
ka3842a是一个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应用双列直插八脚封装,自身最大功耗只有1W,工作电压为5V到30V,在开关电源中应用非常广

LM358LM358的封装形式有塑封8引线双列直插式和贴片式。

特性(Features):

内部频率补偿

直流电压增益高(约100dB)

单位增益频带宽(约1MHz)

电源电压范围宽:单电源(3-30V);

双电源(±1.5一±15V)

低功耗电流,适合于电池供电

低输入偏流

低输入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宽,包括接地

差模输入电压范围宽,等于电源电压范围

输出电压摆幅大(0至Vcc-1.5V)

P8N60

螺丝中间有个凸起

网友A:
淘宝,拼多多10几块的充电器基本上都是这货,本人上当过2次都是新壳装翻新维修的板子,好在维权成功退款不退货

网友B:
这个看到了用不上没买,我感觉是翻新货可能性很大

网友C:
:lol:5块钱还算可以了、上废品站都要3块买了

网友D:
这不好改,58伏改5伏?难度有点大。

网友E:
风沙吹不去印在板子上的印痕,黄沙吹不尽苍白,海棠血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好改,58伏改5伏?难度有点大。

想改12V 给电钻之类的东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拼多多10几块的充电器基本上都是这货,本人上当过2次都是新壳装翻新维修的板子,好在维权成功退款不 ...

几元钱,就不退款了,拆几个原件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到了用不上没买,我感觉是翻新货可能性很大

我买过好几个了,给大三轮充电带不动,充一夜都是虚电,没电瓶车,没试过充电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块钱还算可以了、上废品站都要3块买了

返利 红包什么的 最终花不到几个钱,就当拆件或者买个外壳用

网友F:
电压太高,改成12V估计得改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压太高,改成12V估计得改绕组

哪个变压器是48V的 我的技术是搞不定了

网友:
买这个改还不如买个12V充电器,也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风沙吹不去印在板子上的印痕,黄沙吹不尽苍白,海棠血泪

张明敏的《梦驼铃》

网友:
收到货了,打开一看,灰比较多,就拍了照给店家,直接让退款不退货了。

网友:
你这算不错的了,我买了几个都是内部零件锈得厉害,想着能不能碰运气碰到一个稍微好点的,结果一个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张明敏的《梦驼铃》

嘿嘿嘿嘿嘿,过来人

网友:
几年前10块左右买了好几个,基本都是很新很新的,不过也一直没用上。后来校区里邻居坏掉的好几个,捡回来几个修好了,现在都懒的撸也懒的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改12V 给电钻之类的东西充电

改12伏的,拆下变压器,拆下次级绕组,记下匝数,用原匝数的四分之一即可,输出不准,可通过光耦调整,改后,变光灯失效,别处用电没问题,多并几股,电流还可加大,改过一个12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12伏的,拆下变压器,拆下次级绕组,记下匝数,用原匝数的四分之一即可,输出不准,可通过光耦调整,改 ...

完全没听懂,等别人改了,企鹅一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