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牛科技路由器刷机

楼主(2020-04-16):
本地派出所,要求开店要有安全无线WiFi,移动公司就给送了一台这个无线路由器,但是没用多久就收不到信号,大侠们帮看看可以刷哪一种的固件,因为板子做工比较厚实,金属外壳,想把它利用起来!

网友:
这俩天线焊的有些粗犷啊

网友A:
楼主你这什么情况?
为什么公“案”机关需要你家的WiFi?

网友:
7620A固件应该很多的, 但是能不能通用就不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什么情况?
为什么公“案”机关需要你家的WiFi?

临街店铺凡是要用WiFi的,都必须使用安全WiFi,也就是说准使用了你的无线路由器是需要备案的,主要是就是那些诈骗犯,你跑不掉,没有密码,连接时只需微信或支付宝进行安全认证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临街店铺凡是要用WiFi的,都必须使用安全WiFi,也就是说准使用了你的无线路由器是需要备案的,主要是就是 ...

你还信这种鬼话? 诈骗犯还真犯不着用你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信这种鬼话? 诈骗犯还真犯不着用你网络

那你还有其他办法,你犟得过国家,每家都必须签字,承诺进行实名制上网,抓到一户罚2000,反正又不要你出钱,都是运营商免费给你送,何乐而不为?反正都没有用到几天都坏了,这是事实,再后来就没人管了!

网友C:
我这也是,上网需要手机验证码才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也是,上网需要手机验证码才能上

对,我们这也是要求,所有进店客户或是在街上走过的用户,现在都可以收到无线路由器信号,只要进行实名认证,或者手机短信验证,都可以使用,

网友D:
7620A一大堆固件,看你喜欢什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还有其他办法,你犟得过国家,每家都必须签字,承诺进行实名制上网,抓到一户罚2000,反正又不要你出 ...

那你免费再要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免费再要一个吧!!!!

人不可贪心,况且一个账号只能注册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7620A一大堆固件,看你喜欢什么了

麻烦兄弟帮发一个,编程器用的,我在网上到处都没找到,路由器现在无WiFi信号,电脑一直都连接不上,他给的IP地址,账号名和密码都是错误的

网友:
我觉得这家公司背景很深啊,这个破产品居然还能进到ZF采购中,如果是斐讯走这条路现在已经是首富了。

网友E:
你把SPI焊掉了?那就用编程器写个7620的breed,然后随便网页刷固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SPI焊掉了?那就用编程器写个7620的breed,然后随便网页刷固件啊。

因为原来的没得无线信号,用电脑可以进去,里面有个很简单的界面,啥也动不了,是W25Q128,16M的,用编程器刷了不下10个固件都开不了机,电流停在45ma不动,刷回原厂可开机,80--130ma,概况里显示wifi未启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原来的没得无线信号,用电脑可以进去,里面有个很简单的界面,啥也动不了,是W25Q128,16M的,用编程 ...

用编程器只写breed,然后网页刷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编程器只写breed,然后网页刷机试试。

没得用的,没拆f之前我就是刷不死软件,方法用尽了,没得用,折腾一下,主要是他这个做工比较好,信号比一般的路由器都要强很多,而且很稳定,号称500人可以同时使用,下午跟移动公司装维人员联系着,说没得办法,加密,只能用它的固件,后期要收费的,因为到期了,所以没有WiFi信号,你要想用WiFi信号就得给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编程器只写breed,然后网页刷机试试。

编程器只写breed,开不了机,拆机写联机写,加上前后折腾,应该有二三十个固件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兄弟帮发一个,编程器用的,我在网上到处都没找到,路由器现在无WiFi信号,电脑一直都连接不上,他给 ...

斐讯K2 已经刷好华硕   然后用编程器读取出来的。没有编程器的不用下载了。
192.168.123.1
用户名跟密码都是admin
https://www.anywlan.com/thread-41414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