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铁壳路由 求固件提取账密

楼主(2020-04-16):
有个铁壳路由.恢复出厂还是登陆不了.提示账密不对.请求支援

编程器固件在这里
https://pan.baidu.com/s/1kOtSfOIMEnYNH4s51HAclw   密码emn1

网友A:
不够折腾呢,建议打电话去客服,直接改密码,解决
然后账号密码记得保存到纸质本子上,否则一两年,肯能手机都换了
我是直接写贴纸上,粘路由器上,别说,昨天还真用到了,真记不住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够折腾呢,建议打电话去客服,直接改密码,解决
然后账号密码记得保存到纸质本子上,否则一两年,肯能手 ...

用纸也不行的,会碎掉,最好刻在外壳上

楼主:
不好意思.刚跑去吃饭了..附件超过6M上传不了.怎么办..admin..guest. root.等等默认账密都试过了

楼主: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kOtSfOIMEnYNH4s51HAclw 提取码: emn1  谢谢...

网友B:
备份EP刷第三方吧,估计K2一个CP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备份EP刷第三方吧,估计K2一个CPU的

重点不在硬件..

网友:
重刷固件最直接,破密码吃力不讨好,还是得换固件

网友:
"有个铁壳路由"什么牌子的产品没有说??“求固件提取账密”那就用编程器!!!

网友:
你哪怕上个路由器的图也行。你这无疑跟打哑谜差不多。

网友:
路由器有TTL吗,试试TTL是不是免密的吧,如果是,一条命令就能修改啦

网友:
来一张路由器的图片吧,我下载不了

网友:
password对不!你登入界面能发张图片不!

网友C:
是维盟的路由器吧,试试ROOT 密码admin或者root 密码adm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维盟的路由器吧,试试ROOT 密码admin或者root 密码admin

试过了..网上有的账密都试过了..牌子是杂牌的..看板跟维盟的布局一样的.所以就是想进去看看..

楼主:
会的专业人士有空帮帮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