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发个液晶屏,12脚,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屏幕,引脚如何定义?带不带字库

楼主(2020-04-16):
(图片)

网友:
192X64的屏?

网友:
先查查4个主芯片

网友:
lc 7942  7940一搜索,资料就出来了,慢慢啃英文吧

网友:
胜华的240X64,不是带不带字库的问题,而是控制器也不带又何谈字库。
想知道接口定义很简单,上面的IC规格书网上有,量一下就知道了,剩下来就是2条电源还有地线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