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七八十年代的三洋收录机

楼主(2020-04-16):
同事搬家发现的老物件
通电没有反应,原以为电源有故障,拆机测量变压整流输出一切正常,电路板上太脏,且从机子里掉下来两个弹簧和黑扣的东东,清理后有电,收音机正常,但是磁带轮不转,最后研究认为掉出来的弹簧和黑色卡扣是固定驱动磁带轮的压簧,仔细查看已经裂开,想用哥俩好修复,结果只成功一个,最好从淘宝网还真能买到黑色卡扣(感谢),一波三折,用修复好的卡扣测试另一个机头发现声音不正常,老慢了而且变音,仔细发现机芯暂停键对应的固定白色塑料扣也脱出来,正好顶到大轮上从而造成转速不够而变音的。最后拆下大轮,又用哥俩好把其直接粘上去,再测试正常,还是年头太长了老化严重,不过皮带还好。

网友A:
七八十年代?看零件应该是90年代的货,而且还是个山寨货,真三洋做工没这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八十年代?看零件应该是90年代的货,而且还是个山寨货,真三洋做工没这么差 ...

真三羊就这般德性,飞线多且乱是一大特点,到90年代初的LD还是这般模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七八十年代?看零件应该是90年代的货,而且还是个山寨货,真三洋做工没这么差 ...

三洋的电子产品一直很一般,比sony之流差很远的,这货应该是真的,

网友:
当年提一个这货在村里浪,绝笔土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洋的电子产品一直很一般,比sony之流差很远的,这货应该是真的,

三洋是松下幸之助的小舅子开的山寨厂,专做低端货。

网友C:
你这台好旧,我家还有一台熊猫牌的,样子跟你这台差不多,但保存着很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七八十年代?看零件应该是90年代的货,而且还是个山寨货,真三洋做工没这么差 ...

没有找到生产日期,这是深圳生产的,非进口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台好旧,我家还有一台熊猫牌的,样子跟你这台差不多,但保存着很新。 ...

同事搬家发现的,估计放库里时间长了,才这么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