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灶自动水壶拆解(KAMJOVE K9)

楼主(2020-04-16):
垃圾袋里捡了一个金灶水壶,应该是坏的,没有壶也没办法试。

网友:
买个壶回来试试

楼主:
配套的消毒锅又让我捡回来了,壶还是没有踪影。买一个的100多。

网友(2020-06-22):
我有两个金灶呢。不错的。我还有一个是澳柯玛的。都是单壶烧水的。

网友:
金灶有点小贵,但是我看重它的水位检测,,不像其他牌子靠时间。。。。。

网友(2021-10-06):
卖不卖? 50包邮

网友:
电茶炉,50卖不卖?

网友(2025-01-18):
做工还可以,前几也买了个,金灶相对其它品牌还算靠谱。

网友:
模拟呗,加热管用灯泡热敏用电位器(缺点:有的电路是热底板易触电,管它呗戴上丁腈手套玩儿)

网友(2025-06-20):
水位检查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