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科沃斯扫地机器人(ECOVRCS DF35)

楼主(2020-04-16):
科沃斯 df35 拆机

两个边刷,加这个橡胶滚轮,效果还是不错的!

电池采用4芯锂电池,比某进口品牌省心

黑白色的前导向轮,黑白图案是可以用来测量滚轮转动的方向和距离,在底部有红外发射管和接收管。

打开上盖可以看到下面的主板

前进轮和早期的有了改进,不是单纯的平面,有凹凸间隔的齿

电线有点凌乱,但没有发现破损

主板有浸胶处理,防水可以

前端两个白色光电传感器是用来检测挡板碰撞用的

吸尘电机,尼德科产的蓝色转轮上那个一点点的作用是用来做动平衡的。这小小的风机是做过动平衡的。

进风口和出风口都有橡胶密封,密封效果不错

尼德科的无刷电机,看着个头小,吸力很大,两档可调

全家福……

网友:
沙一个发 拆解的彻底,不错!

网友A:
要是有视觉定位和自定义路线更好,解决家里物品多找不到充电台等问题。

网友B:
很想知道楼主使用扫地机器人的使用感受,扫地干净吗,拖地效果如何

网友C:
拆起来容易 装起来就有难度了

网友D:
请楼主把电池来个大特写.

网友E:
过年买了一台,到货的当天按照说明书充电,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不开机了,果断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视觉定位和自定义路线更好,解决家里物品多找不到充电台等问题。

这个机子清扫覆盖率还是很高的。即便没有视觉模块。但和美国的neato的机器人相比,吸力有点弱~整体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楼主使用扫地机器人的使用感受,扫地干净吗,拖地效果如何

科沃斯现在的机子还是不错的,清扫效果不错,覆盖率高。水箱大,可以实现真正的湿拖。买扫地机一定要买锂电!镍氢别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起来容易 装起来就有难度了

已经装好,挺不错的机子。科沃斯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把电池来个大特写.

想知道电池什么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年买了一台,到货的当天按照说明书充电,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不开机了,果断退了 ...

概率问题吧~家里还有neato的机子,就是太费电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子清扫覆盖率还是很高的。即便没有视觉模块。但和美国的neato的机器人相比,吸力有点弱~整体还是 ...

谢谢您的回复,感觉科沃斯的扫机机器人还不错,这两年也准备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感觉科沃斯的扫机机器人还不错,这两年也准备入手

我前几天买的是小米的,比科沃斯便宜不少。效果也还可以。

网友F(2020-07-24):
买了一个neato,扫地效果还不错,用纸巾擦地不见灰尘,可以直接光脚板落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了一个neato,扫地效果还不错,用纸巾擦地不见灰尘,可以直接光脚板落地 ...

neato的吸力的确比科沃斯的大!

网友:
终于看到正品扫地机器人里面的做工了,还是可以了

网友:
比普桑尼克的做工差好多,这款就是个吸尘器别指望扫地能干净。

网友(2021-02-26):
谢谢楼主分享,祝您元宵节快乐,全家幸福!

网友:
这个不好修!我的主板不充电,MOS管换不下来,工具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