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格兰仕微波炉风扇

楼主(2020-04-16):
家里微波炉每次开二三分钟就自动停,拆开后发现散热风扇不转,经检查,发现漆包线断了,重新焊接后微波炉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罩极式电极,做工很不好,与我格兰仕一样,线圈没浸漆,外面没包绝缘纸!

网友:
过热保护了,

网友:
格兰仕的质量大不如以前了,我家那个用一年就坏了电容,而且还是很少用,原配电源线拆下来用万用表电阻最高档测任意两根线都有15-6M阻值,很明显是回收料做的绝缘皮,立马换了根新的线。

网友B:
还好漆包线断在外层,我家的艾美特落地扇,漆包线内部短路烧断,绕线的功夫不如换纯铜线电机。

网友C:
嗯,看了大家的回复。都有各种大品牌质量都不如以前了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看了大家的回复。都有各种大品牌质量都不如以前了的感觉

劣币驱逐良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漆包线断在外层,我家的艾美特落地扇,漆包线内部短路烧断,绕线的功夫不如换纯铜线电机。 ...

漆包线不粘锡,很难焊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漆包线不粘锡,很难焊接

只要烙铁温度够就好,我父亲单位八几年修音响的时候,内热式烙铁太强了,烧红的时候确实能焊接不少漆包线,后来出问题后才知道恒温失控,换成200瓦外热烙铁也可以焊接漆包线。我自己用的60瓦外热式烙铁,可以配合强力助焊剂焊接漆包线,只是气味不好,大于1毫米截面直径耐热漆包线,得需要特殊助焊剂,或者砂轮磨掉一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烙铁温度够就好,我父亲单位八几年修音响的时候,内热式烙铁太强了,烧红的时候确实能焊接不少漆包线 ...

当年比较好焊接,现在是铝线。。。

出厂酸焊接的,但久了酸就腐蚀断了。。。

不过200多的微波炉用个几年是差不多了,腔体也锈了,真的该换了。。

网友(2021-10-01):
引用 网友A:
罩极式电极,做工很不好,与我格兰仕一样,线圈没浸漆,外面没包绝缘纸! ...

不知道咋回事,微波炉风扇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漆包线不粘锡,很难焊接

阿司匹林可以去掉外层的绝缘漆,特别是线径很细的,粗的可以用刀刮,细的一刮就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要烙铁温度够就好,我父亲单位八几年修音响的时候,内热式烙铁太强了,烧红的时候确实能焊接不少漆包线 ...

阿司匹林在手,不要助焊剂也可以去漆包线外层的绝缘漆,只是气味刺鼻,味道有点大。

网友:
,是真铜?不然不会锈蚀而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看了大家的回复。都有各种大品牌质量都不如以前了的感觉

正常的,那么点钱只能办这么多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阿司匹林在手,不要助焊剂也可以去漆包线外层的绝缘漆,只是气味刺鼻,味道有点大。 ...

我弄过耳机线和电机漆包线圈,机箱电源PVC线等,也是气味明显,好处不用买专用溶剂。找台USB可调角度小风扇,吹着烙铁焊接地方,最好有3到9伏USB调速器,调到微风下能吹走焊锡烟,减小烙铁热量损耗。

网友(2022-01-15):
引用 楼主:
漆包线不粘锡,很难焊接

用阿司匹林肠溶片刮粉滴在漆包线上电烙铁加热漆包线就可去除漆包线表面的绝缘漆,就是阿司匹林肠溶片遇热后气味有点大,注意环境通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漆包线不粘锡,很难焊接

除去柒皮,好焊,铜包铝线也好焊,纯铝线不好焊,碰上就抓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