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已解决】求助,电动车换LED大灯后不能走

楼主(2020-04-16):
前几天电动车内置大灯一开,闪了一下就不亮了,后来买了一个10W的外置大灯,今天到货够下班装好测试,发现,先打开电车钥匙,再开大灯,车子不走,关掉也不走,先开大灯,在开钥匙,车子就正常,但是中途关掉大灯再打开,车子就不走了,卖家说让直连电瓶试一下,我还没试,但是我觉得直连电瓶应该没问题,就是后装的LED灯对原车灯光电路有干扰,求助有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大佬,请不吝赐教,多谢!
觉得4#楼@lookball说的有道理,所以决定试一试,但手头没有合适的元器件,遂杀鸡取卵,拆了同事一个充电器,得到一只400V68uf电容和一只471 1kv电容,但是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电感,不管了,先装车测试,发现可以用,打胶密封,搞定收工,有没有其他隐患只有等待了,还好这车不走远路不经常骑。

拆的电容

网友A:
串线了,自己接的?那还是去修车铺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线了,自己接的?那还是去修车铺搞搞

灯线还是分的清的

网友:
在大灯前面加个CLC滤波电路试试

网友:
接线有误,要不就是龙头下的各类插头有接触不好,因为你换灯的时修你拉动了线,与干忧无关

网友B:
给个链接吧,你这个还有切线呢

网友:
大灯的恒流电路工作时干扰了车子控制器,按3#的说法去做

网友:
大灯一般都是DC/DC供电,干扰很大的,特别是这种DC/DC电源输入线很长还和电动车单片机的很多控制线、传感器线并行走线的时候。电动车有单片机,怕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链接吧,你这个还有切线呢

私信发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