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副可换探针的特细表笔

楼主(2020-04-16):
万用表自带那表笔,探针是黄铜做的,刚使用时笔尖还是比较尖的,但用一段时间后就磨钝了,就算重新打磨还是支撑不了多少,如今IC引脚愈益细小密集,这样的表笔真的有点不好用(主好是穷买不起贵的),翻了些以前的帖子,有用大头针之类改的,也有用PCB测试针改的,我这就跟着前人的步伐,也用测试针改副吧

这副表笔好像是UT33C+附带的,就拿它开刀了,先用虎口钳咔嚓一下剪断,然后用锉刀修平整切口

然后电钻打眼,速度要慢,尽量打在中心上

位置差不多了,继续慢速打孔,打一小段后就看看有没有歪,目测还可以吧

这时可以提高转速了,但也不要太快,中间过程因为要排屑,时不时的进进出出钻头就没继续拍照了,这是打好孔后,有点歪了,照片上可能看不出来

另一支笔重复同样的操作,还是有点歪

因为想改成可换针头的,所以选择用上针套,打好孔后把针套放进去看看,但发现间隙有点大啊,针套看介绍说是0.9MM的直径,钻头是1MM的

找了段细电线,缠到针套上,针套有一端有个焊线用的缺口,刚好可以上点锡固定住电线

最后一步,针套放到表笔里并上锡固定

插上探针就可以用了,探针的针头只有0.5MM,并可以申缩,坏了随时换

改完后的表笔电阻,也没大到哪里去

网友A:
钻孔难度不小,改完效果很好!

网友:
钻孔,高难度啊,改得不错。

网友:
钻孔是个技术活,效果不错

网友B:
这个样子平时使用估计还要注意一下安全问题。

网友C:
一下就断了,断了好几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样子平时使用估计还要注意一下安全问题。

确实,一不小心就会扎到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下就断了,断了好几根了

这么小的针使用上肯定要注意点,就是怕断了换麻烦才上针套,只要不是断在针套里都可以轻松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难度不小,改完效果很好!

主要是没工具,有个小台钻的话就好钻很多了

网友D:
厉害啊,在哪里买的材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啊,在哪里买的材料啊

优信就有了,包括钻头

网友E:
特细的方法我觉得很多,你说有没有把一个注射器的针头焊接在仪表针头上行得通不?过程想象好像也不难弄。

网友:
创意新颖,技术不错,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特细的方法我觉得很多,你说有没有把一个注射器的针头焊接在仪表针头上行得通不?过程想象好像也不难弄。 ...

注射器的针头是不锈钢,需要特殊助焊济,并且因为针头是空心的,更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