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启牛775手钻改795电机

楼主(2020-04-16):
最近喜欢上了抛光,琢磨着玩玩抛光手钻,结果跟775杠上了。在某宝上相中了775手钻,这个“大黑粗”扭力够,适合抛光,当折腾党怎么会满足呢?

看了看775和795的尺寸和参数,当然是想用上扭力更大的795电机。

795比775长4mm,查看了一下壳子的限位环,还可以钻下4mm

那就开干吧!
配件搞齐全

795电机装上去了,用380电机充数

先焊接好开关

上刀——不锈钢开孔器。

没有台钻,那就动手搞了

感觉差不多了

刚刚好!

成品来咯,抛光个翡翠珠子玩玩

写在最后:
对于手钻,尤其是打磨小物件的,其实775电机够用了。
但~折腾党追求的不是够用,而实折腾的过程!
祝大家折腾开心!

网友:
下一步考虑磨具安全一些,注意切割旋转方向,避免切塑料片被突然卡住。电机好像都是铁氧体磁石,尽量选钕铁硼磁钢电机,扭力比铁氧体好机械特性硬。

网友:
这些买下来不便宜吧,

网友:
40的PVC水管自己做个外壳,不用买

网友:
暴力电机注意安全

网友A:
感觉这种夹头的同心度不大好,震动大

网友(2022-11-14):
有PWM直流的调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夹头的同心度不大好,震动大

扁轴的靠螺丝压紧会偏向一边,同心度肯定没螺纹款夹头好,而那种小个头的黄铜夹头惯量小基本没什么影响。

网友B(2024-06-06):
这个套件花费多少,用起来怎么样?

楼主(2024-09-04):
引用 网友B:
这个套件花费多少,用起来怎么样?

不怎么样,就是玩玩的,专业抛光还是用专业工具

网友:
双电机版本的手 砖?谢谢分享

网友:
只适合打磨用,钻孔的话会不会转速太高了

网友:
我换了个555电机,用12V10A电源,不上夹头可以正常转动,转上夹头转一下停一下那的问题,现在是电源直接接到电机上,必须要要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