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N1刷盒子,加电容,改指示灯颜色

楼主(2020-04-16):
最近想买个电视盒子,想起来床底还有一个前年收的N1,本来去年就想刷的,但当时手里还有四五个魔百盒就懒得搞了,当时也下载了一些工具在电脑放着。刷的教程就不重复了,网上很多,我也第一次刷这个,就说说我在刷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安装完USB-BURNING 后,系统无法识别盒子,我的主力机是WIN 10系统,折腾几次不成功就换了一台WIN 7系统的,开始也是识别不了,就算是进到设备管理器添加过时硬件也不行,始终显示有叹号,后来看到电脑还有驱动精灵就打开试了试,结果是可行的,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多了一个安卓设备;
   第二个问题:降级,电脑跟N1都要用网线连接到同一个路由器,路由器不要连接外网,电脑如果有WIFI的也要断开
   第三,在成功降级并打开ADB后,USB BURNING还是无法识别硬件,我的方法就一个:重复降低,开ADB,烧录,直到USB BURNING正常识别端口,我也不知道其中什么原因,反正最后就成功了;
  刷完了最后满足一下自己的强迫症:看到内部电路板的供电滤波电容只是那么小小的MLCC电容,反正手里很多固态电容,就每一路DC-DC都加个电容吧,肯定有益无害,哈哈哈

最后一个是改灯的颜色,我最讨厌的就是斐讯的白灯,包括移动硬盘也是,白天非常不明显,就算是夜晚如果灯光明亮的时候也不明显,找出两个贴片翠绿色LED灯换上,够醒目了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手里的魔百盒蓝牙遥控器配对使用,配对成功后如果一直操作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不操作了放在那里,过几分钟后想操作了就什么都没反应了;另外用2.4G遥控器也试过,也会有同样的问题,但是无线鼠标没有这个问题,期待有高手指导一下哪里出问题了,感谢!

网友A:
个人喜好吧,指示灯白的很舒服呀,一定要弄那么明显,看电视时吸引眼光,可能侧透机箱光污染就是给这部分客户设计的。蓝牙会休眠,唤醒可能比较慢。逛坛子的受不了诱惑家里坑定有好多盒子,一个6110T,一个天猫魔盒M17S,现在都不用了,因为看来看去就那么几部片子。还是下载高清的看起来舒服。

网友B:
以前我也败了1个T1两个N1,我是用WIN10刷的机不过楼主说的问题我都没有遇到过,路由器也是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刷的机

网友:
漂亮
真滴好看
盒子多了就是 好   有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也败了1个T1两个N1,我是用WIN10刷的机不过楼主说的问题我都没有遇到过,路由器也是在正常使用情况下 ...

不知道是不是盒子本身固件版本的问题,也不记得买回来有没有连过网,未刷机前显示固件25,怎么折腾都无法在WIN10弹出新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喜好吧,指示灯白的很舒服呀,一定要弄那么明显,看电视时吸引眼光,可能侧透机箱光污染就是给这部分客 ...

其实这个绿色灯也不会吸引目光,因为毕竟不是高亮,非常柔和,白色有的时候还要认真看才看到,特别是硬盘盒子,删除硬件后灯会灭,灭了才敢拔数据线

网友C:
斐讯没败过的有N1,K2P,音箱,看、净化器,其他的都败过了,有的还败过两个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斐讯没败过的有N1,K2P,音箱,看、净化器,其他的都败过了,有的还败过两个以上 ...

从始至终我就没薅过斐讯的样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始至终我就没薅过斐讯的样貌

因为一开始看就觉得这玩意不安全哈哈   后来18包邮买了个斐讯的硬盘盒     做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始至终我就没薅过斐讯的样貌

薅过不少,还投过钱理财,后来看着不太稳了,把理财的钱全都撤出来了,弄了几期加速包,提前搞了几期回来,还剩了两百多提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绿色灯也不会吸引目光,因为毕竟不是高亮,非常柔和,白色有的时候还要认真看才看到,特别是硬盘 ...

原来电视机接天猫魔盒有个小白灯,看电视还好,后来买着玩又买了个6110T。现在多了块主板就组了个HTPC,那开机灯是红色的硬盘灯是绿色的,看着难受,改天把灯改了,开机灯白色,硬盘灯粉蓝,呼吸呼吸的。另,坛子里有兄弟问我,闲置的盒子打不打算卖,哎,盒子当年花正价买的,天猫M17S的299,华为6110T,180。卖贵了你们不要。卖贱了换两包烟钱?就那么扔着吧,以后遇到盆友送掉算了。

网友:
你做了了我一直没去搞得事情,这个灯,哎,看都看不清楚,真是服

网友:
我也是一直 win10 刷的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笔记本 没有别的系统

网友:
N1盒子为什么那么火

网友:
斐讯的遗产里,N1,K2,K2P还都是不错的。

网友:
请问能提供下USB接口控制芯片的型号吗?在主板背面靠近接口的地方有个很小的黑色芯片,就是那个,我的在ttl刷机的时候接错线烧掉了,导致USB无法使用

网友:
不错一会我也去搞一下

网友E:
光污染最受不了,路由器光猫等,能关灯的全关,关不了用胶布贴住,小米路由网号带灯,开壳剪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污染最受不了,路由器光猫等,能关灯的全关,关不了用胶布贴住,小米路由网号带灯,开壳剪断 ...

必要的状态指示还是要的,只是不要用高亮度的就行

网友:
遥控器不能唤醒开机问题是通病吧,只有少量固件完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