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从来没有打过PCB,凭想象画了一个版,还请坛友多多指点

楼主(2020-04-16):
想象中的功能是把TYPEC母座的引脚转出来我好焊接,而且让体积尽量小。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选导线的时候,都是从TYPEC母座下面的焊盘里面起笔的,结果出来有些导线是从焊盘下开始,有些是在外面开始

网友A:
你这层不对吧?你选的是丝印层吧?

网友B:
黄色好像是丝印,你别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好像是丝印,你别搞错了

我是选的导线,不知道为什么那个TYPEC母座一圈也是黄色

网友:
导线无法和焊盘连接是因为你没有设置网络,还有走线不要拐直角

网友:
红色是顶层,蓝色是底层,黄色是丝印层吧

网友:
每个焊盘上都有个标识,那就是网络,需要连通的焊盘要把网络改成一样的

比如这个图里我选的那个LED正极的网络是D2_1,边上的限流电阻网络也是D2_1,这就是相同网络,改网络到右边焊盘属性里改
还有你的布线选的是丝印,不是导线,虽然他们的快捷键都是一样的,选到顶层或者底层,画出来的就是导线,同理选到丝印层画出来的就是丝印,要画边框就选到边框层

网友:
随手画了下,仅供参考

网友C:
需要的话我给你个AD6.9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的话我给你个AD6.9视频教程

教程很需要啊,我这完全是门外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的话我给你个AD6.9视频教程

谢谢坛友无私奉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无私奉献

加QQ,ID就是,我明天传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QQ,ID就是,我明天传给你

好的,谢谢你

网友D:
楼主是准备媷捷配的羊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准备媷捷配的羊毛?

一下子就被猜到了,

网友:
层不对,不然可以自动磁吸焊盘中心点

网友:
看样子是顶层丝印层啊。。

另外,这小玩意不值得打板,可以上网买成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层不对吧?你选的是丝印层吧?

有可能是选错层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教程很需要啊,我这完全是门外汉,

若业余玩玩,可以试试立创EDA,全中文界面,自带教程,网络版不需要安装,关键一点和薅羊毛是一家的

这个很容易上手,我从接触到现在1个月,自我感觉已经很熟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业余玩玩,可以试试立创EDA,全中文界面,自带教程,网络版不需要安装,关键一点和薅羊毛是一家的

这个 ...

立创我知道,那个是要5元打一次吧,现在注册了一个捷配,一个月可以免费打两次,18*15的,面积也比立创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