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正在制作一个“耐压测试仪“

楼主(2020-04-16):
看到快手有人自制,我也要做一个啊,因为买一个好像挺贵的
功能要求嘛,2KV,2mA,足够用了,也可以点LED灯条
今天焊完电路已经成功实现升压,在找合适大小的盒子呢

day1
找变压器,ccfl的变压器好像很合适,据说电感和匝数平方成正比,测一下算出来,这个是14:2360的匝数比
那么12V输入的时候就可以输出2000V左右的高压了

然后搭555无稳态,驱动三极管来驱动变压器,哈哈,成功拉弧
1k 10k 332,组合是20kHz,这样就听不见了

day2
改造表头,有7107的LED电压表,2V的,差分输入高阻抗,相当于和供电是隔离的
那种几块钱的单片机的3线表头是用不了的
电压分压电阻,3挡切换,所以是900k,90k,10k,3档开关切换,同时切换小数点位置
电流表,改成2mA,可调电源调好,用精密电阻并联在表头线圈,调到和串联万用表显示更好满偏2mA
此时测量精密电阻是这么大,然后选合适的电阻并联到线圈上去接线出来就可以了

day3 出去爬山了
day4 今天
焊好洞洞板,变压器输入用升压模块调整电压,555用3V就能工作所以直接接锂电池供电

升压可以选小一点的可调电阻,就不会调太高电压
高压整流用的是FR107俩串一相防止击穿,普通的整流桥不能用,频率高,103 1kv电容3串滤波
然后冒死上电,听到CRT电视机启动的声音,那就是成功了,测一下,1320V,完美,现在调的是最低输入

网友A:
实际上,一两千V现在用不着了,当年为了测彩电行管电源管,需要一两千的电压,而实际上,现在已经很少用到那么高电压了,测灯珠,有300V-450V已经足够,否则,将需要更大阻值的降压电阻来降压,也是个麻烦,过高的反压。,对成串的灯珠也是威胁,够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一两千V现在用不着了,当年为了测彩电行管电源管,需要一两千的电压,而实际上,现在已经很少用到 ...

测元件耐压还是要的,比如整流管或者可控硅

网友:
高压,没接触过,也不敢接触,上次我们线短路找故障点就是用的高压,高压低频放电,然后听故障点放电声音,好像是10-30KV,反正挺吓人的,声音特大,楼主这个没接触过了,我们用中频加热,会用不会修,

网友:
超声波焊接就是1200v。

网友B:
电路图中,三极管集电极上接的是稳压二极管吗,稳压二极管不发热吗

网友C:
用一个电蚊拍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中,三极管集电极上接的是稳压二极管吗,稳压二极管不发热吗

原本计划肖特基给初级续流但效果不好然后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电蚊拍就够了

电蚊拍没法调电压哦

网友D:
楼主上传元件参数我也做一个,在有你次级整流管用的是什么?2千伏不击穿?

网友:
很想弄一个,问一下这个元件耐压测试什么原理?反向击穿?电流多少不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元件耐压还是要的,比如整流管或者可控硅

现在买的大功率管要测试的已经不是VCEO,VCBO,VDSS,因为这些都能满足,500摇表摇不通的,就能在220下跑,真正需要测试的,是PCM,PDM,那些便宜的新管子,无一例外的都是小心心(芯),已经不敢买了

网友:
怎么换表啦       那个老的不会是被人借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上传元件参数我也做一个,在有你次级整流管用的是什么?2千伏不击穿? ...

读题不仔细。。。

网友:
快手那个我也看了,他好像是用高压发生模块,加上盒子总成本35元

网友:
去哪爬山啊,楼主又玩升压又爬山很闲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现在买的大功率管要测试的已经不是VCEO,VCBO,VDSS,因为这些都能满足,500摇表摇不通的,就能在220下跑, ...

新管到手拆,小芯片的就降功率用,山货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管到手拆,小芯片的就降功率用,山货太多了

拆一个少一个哈哈哈

网友F(2020-10-15):
问问楼主:驱动三极管用什么型号的?8050可以吗?我看您照片上用的是TO220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问楼主:驱动三极管用什么型号的?8050可以吗?我看您照片上用的是TO220封装的。 ...

低频用mos管子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