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求教】H4大灯远近光同亮加二极管问题

楼主(2020-04-16):
各位老师,致炫原车是h4灯泡,远光近光不能同时亮。自己购买了一对led透镜大灯,近光20w远光30w,试灯发现亮远光灯必须近光灯有电,只远光有电都不亮。
自己初步打算在远光灯近光灯加一只rl257二极管,解决led灯远光不亮问题。
请问这样做是否可行?对车应该不会有影响吧?
请各位老师指正,谢谢!

网友:
是只换灯泡的?还是整体大灯都换?如果只换内部灯芯的就扔了吧,效果不好,而且很快就坏掉了,还要改回来,老老实实用卤素灯;实在想换就换原装整体换的才好用。

网友:
车子的设计必须开近光后才能开远光是有一定道理的。你直接开远光估计容易挨骂。
但是你如果想要改(个人不建议改)把远光供电改成不受近光控制不就行了?

网友:
网上有现成的改装线,用电磁阀做的,可以承受大功率

网友:
H4大灯改双光透镜的时候会安装线组,可以实现你需要的功能,好像不超过50块钱。

网友:
近光20W用二极管从远光供电没有问题,最好用5A40V以上的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低发热小

网友:
可以,你直接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抽时间实验下。

网友:
原车是H4灯泡,应该是由继电器控制开关,要是这样的话,二极管加在继电器控制端,这样会不会好些。

记得货车大灯是通过继电器控制,不知道小车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我刚改了 双光透镜 氙气灯,也是H4大灯都,负控,远光跟近光之间接了个MBRF40100CT二极管,开远光没多久 二极管就烫手了,还加了散热片都,不知道是不是二极管型号不对,有什么二极管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改了 双光透镜 氙气灯,也是H4大灯都,负控,远光跟近光之间接了个MBRF40100CT二极管,开远光没多久 二 ...

找手边的二极管试了下,烫手。
淘宝有H4氙气灯线10元一根,店家说100%可用,LED双光透镜不一定能用。

网友:
某宝上的  理想二极管 了解下 只是有点贵

网友(2020-07-06):
二极管得用肖特基的大电流

网友:
先用大灯增光器控制大灯,在大灯增光器上加个1N4007二极管用远光控制近光就行。

网友:
建议用两个二极管加一个电容控制继电器,在电瓶取电。如果只是通过两个二极向灯供电的话,切远近灯是会闪一下。

网友:
实测过肖特基在不同电流下的压降,有30045(300A的)还有247封装30-60A的双二极管,在5A电流下有0.38-0.4伏的压降,这么算下来功耗大约是2瓦,按说不至于很热。
玩过理想二极管,实际上就是用摸死管替代,测试结果非常不理想还不如肖特基。后来想起原因主要就是摸死管的GS电压不够不能完全导通,当然这也和使用电压有关系。如果用于低压(5伏以下),降压比肖特基要大。

网友:
在远近光继电器前并接二极管更方便,注意二极管方向,如果开近光远光也亮换个方向就可以了。
买的垃圾led,本身发热会比较严重,再同时亮,我担心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
一样的h4,胎里带的怎么改都无趣,夜路慢行吧

网友(2020-09-22):
用共阳或是共阴的肖基特做隔离就行了,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同时亮灯泡受不了,老破锣,已经改废了3支H4:cry::cry::cry::cry:LED大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