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H1秒改3.5英寸易驱线

楼主(2020-04-17):
JMS576性能不错,不支持TRIM 所以没有用来插SSD
(小米的一款M.2 SSD硬盘盒也采用的JMS576,是不是本来就可以不用太关注TRIM,但是TRIM对速度的确有影响啊,还是说移动SSD硬盘,不支持TRIM更好,毕竟不是一直插电运行)
直接将DC5.5*2.1mm的母座焊接到12V和Type C 插座的外壳地线上
防止短路,裹了一层胶带

网友A:
5V可能供电不足,损伤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可能供电不足,损伤硬盘

3.5的盘 5v只供芯片部分了

网友:
我很早就这样用了,以前买了几个这个外壳,当时想着买个3.5寸硬盘座,后来拿斐讯这个加12V电源一试就成功了,现在淘宝还有人卖这个,说的很玄乎很高科技

网友:
USB插光猫或者路由器上,下载FTTH 免费的就可以用 公用局域网

网友C(2020-12-11):
我同样使用楼主的接线方式来接的,先插12V,再接USB连接线,电路板上白色指示灯亮的,电脑存储管理里发现了新硬盘,但是初始化失败,提示出现了致命错误,手摸感觉不到硬盘电机再转动,请教大家,这个线怎么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同样使用楼主的接线方式来接的,先插12V,再接USB连接线,电路板上白色指示灯亮的,电脑存储管理里发现了 ...

先usb,后12v

网友:
用早些年的USB移动硬盘板子这样改用了很久了,没发现有啥问题。

网友:
好的,谢谢我 试试看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先12V,再US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同样使用楼主的接线方式来接的,先插12V,再接USB连接线,电路板上白色指示灯亮的,电脑存储管理里发现了 ...

我的第一次也是这样,后来硬盘先格式化好,先上12V,这时硬盘不会工作的,开好电脑什么的,再插上USB就硬盘开始用反应,就可以用了。

网友(2021-06-22):
引用 网友A:
5V可能供电不足,损伤硬盘

usb3.0  5v供电不足?你认真的的吗?去看看硬盘上5V电流多少吧

网友:
好几个,都这样弄,没毛病,不过我是用12V电源再加一个12V转5V供电,再加一个WD的硬盘盒。妥妥的。

网友(2022-04-09):
引用 网友B:
3.5的盘 5v只供芯片部分了

就是,本来就只有个5V供电,12V有什么意义。。。。

网友:
回头试试看

网友:
这个改装很赞啊。回头也试试。

网友:
斐讯的东西都还不错

网友:
mark一下,很久以前改过一个,硬盘没法识别。。。一直丢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