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邻居的 基督教 播经机 摔落导致不开机修复,发现“抹不掉”的“生命之粮”

楼主(2020-04-17):
今天正准备出去,刚好遇见邻居回家,是问我会不会修无线电,就是基督教的那种无线电,,,无线电。。。。。无线电。。。我想半天没想明白,一个老奶奶问无线电这东西,应该不是指的对讲机。我问他是不是路由器,他说不是,就是无线电。。。。。搞不明白

过了一会他拿下来了,原来就是个播放器。。。。。他把他当成收音机了。

就这样拿给我的。

充电器非常山寨,参数都是放屁的,试都不用试,直接给他换个好点的内馅。后来更换了一个做工工整的5v1a电路进去

内部

放电池的。

bl5c

正面,基督教的十字架,

插上他的电源。,非常刺耳的噪音。应该是电源太垃圾了,干扰。之前遇到过几次这种事情。

先把机器打开。

内置储存的不是插卡。

正面还有个屏幕。

检查发现插口烂了。

烂掉了最边上那个是GND,不修也影响不大。

直接排除充电口、电源、电池的问题。直接接电也是不亮。

经过回忆,他说是被他孙子往地上摔了。,摔了,有两种情况,要么就断线了,要么就是晶振坏了。排除了断线的问题,更换晶振

洽腚,锴机,电流轻松跑上去。

屏幕轻松点亮。

开始播放。这内容我听着好像很不错的,用来催眠不错。那语速和声调很容易让人睡着。

装回去给他。

后来还是良心过不去,给他插口换掉了。,并且加固。

然后看看里面文件,里面有几个大文件夹,几个大文件夹各自里面都有几个小文件夹。小文件夹里面也有编好序号的MP3文件。

全部给它剪切出来。,并且格式化一遍。,放入自己两首音乐。一个flac和MP3文件

开机,没有读出来我的文件。,我把全部目录都按了一遍也没有,全部都是生命之粮这个讲课。

重新连接电脑确认一遍是没掉了,并且空间占用也只有我的音乐。

转换成wav文件。放入record文件夹,命名

按放音键就能读取到我的音乐文件了。,,在录音功能下播放。

把文件复原给人家还回去。

费用:
拆机晶振0
5v1a板子1元
拆机mini USB 0
实收0(后续塞了一袋香蕉给我)

网友:
热心助人的邻居

网友:
老维修厮了

网友:
好邻居,修的很不错

网友:
阿弥陀佛。阿门

网友:
阿弥陀佛,功德无量

网友:
哈利路亚,主会保佑你的,阿门

网友:
国产的教那么多 还要信外国的,哎 现在国外水深火热  也不见他们的god在哪

网友:
只要够虔诚,主会帮你修的,不信你可以入教试试看

网友A:
可调电源吗 麻烦给个表头链接 谢谢

网友:
小哥很不错~~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吗 麻烦给个表头链接 谢谢

睿登5015,我这是早期便宜的样板机,现在直接淘宝搜睿登5015也有正式品

网友:
实收0元,哈哈哈哈

网友B:
还敢把里面的文件更换掉?还好能还原,要是还原不了了,就麻烦了。

网友:
有点隔壁老王的剧情...

网友:
为什么直接放进去的MP3文件不能识别呢?你也放入原来的文件夹并把名字也改成原来一样的,不知道能不能播放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敢把里面的文件更换掉?还好能还原,要是还原不了了,就麻烦了。

还原不了,断几根线,然后说修不好了。换个新的。

网友:
居然还有一定的防止他用的设计
不知是文件名阻止还是代码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