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制作一个充电电池放电器

楼主(2020-04-17):
家里充电电动工具一堆,一年也用不了一回。长时间没有正常充放电,电池容易损坏。琢磨好长时间,有了创意,用了一个小时,东西做出来了。很方便。大家一看就明白了,不用细说。

网友A:
5v直接充电,楼主不怕BOOM吗?

网友B:
最好搞个可设置放电电压到设置值自动停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直接充电,楼主不怕BOOM吗?

没事,都是充手机,手机有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搞个可设置放电电压到设置值自动停电的

充电的手机之类带控制电路

网友C:
这样正负极会不会很容易搞反了

网友D:
你没有考虑到汽车充电器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正负极会不会很容易搞反了

没事,电池上有正负标志,红线正,蓝线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考虑到汽车充电器的效率

目的就是为了把电池的电耗光,管不了那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考虑到汽车充电器的效率

人家只是要放电而已,不用考虑效率的

网友E:
充电器上有电量测试就能自己充放电了啊

网友F:
我用的电动车灯。12到60V通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器上有电量测试就能自己充放电了啊

电动工具电池,充电器只充不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电动车灯。12到60V通用的那种。

白白转化为光明

网友G:
谢谢分享。。。。。请问如何给漂亮的MM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请问如何给漂亮的MM放电?

对温总的景仰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温总整天都在思考常人想象不到的大事,实在佩服

网友H:
好,还可以根据车充的效率,估算电池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还可以根据车充的效率,估算电池容量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搞个可设置放电电压到设置值自动停电的

这种电池不是都带过放电保护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