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佬们咨询一下,宜家这种螺丝用哪种头能拆?

楼主(2020-04-17):
上图,大佬们给看看,宜家的排插,现在插拔不好用了,想拆开看看

网友:
这种螺丝第一次见过,等楼下的大神科普

网友:
这个螺丝可以用烙铁加热,然后用一字形螺丝刀拆下来。专用螺丝,以前没有见过。

网友:
我觉得可以扔了

网友A:
我也觉得这样,用这样奇怪的螺丝不会降低成本,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厂家有不可告人的东西——偷工减料。

网友:
用剪刀试试

网友:
这种厂家真变态!

网友:
宜家的东西,还能用,第一次见这种螺丝

网友:
自己加工做一个吧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搞,

网友:
厂家为了阻击拆客,费尽了脑汁啊

网友:
改个一字螺丝刀,加热下螺丝再拧,不紧的用大剪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这样,用这样奇怪的螺丝不会降低成本,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厂家有不可告人的东西——偷工减料。 ...

宜家=满足标称要求下的最低用料

网友:
先上精工进口最小号断丝取出器,弄掉蘑菇头一般能分开,如果像品胜苹果超声波焊接,需要用12寸管钳,加废旧抹布包住敲开。

网友:
特型中的特型,厂家真是绞尽脑汁,不过说回来,这个螺丝设计的很科学合理。

楼主:
我靠,这螺丝竟然是个奇葩货。。。。

网友:
直接上切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