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把vb正12面体移植到arduino上了

楼主(2020-04-17):
哈哈,真的很费劲,程序完全不一样,if for,大小写都不一样,vb是if end
arduino是大括号

转动还流畅,可是为什么拍照不全呢

挑了几个照片,做个动画

网友A:
不错哦!可以做3D游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哦!可以做3D游戏了。

哈哈,再复杂些就转不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再复杂些就转不动了

单片机直接换成ESP32
用单色液晶屏,最好是支持高速SPI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ESP32
显示屏如果支持高速SPI的话也许就可以

32比8266的spi速度快吗?没用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32比8266的spi速度快吗?没用过

ESP32当然比8266快,最高240MHz,还是双核心的。
Esp8266一般是80MHz,最高是160MHz
SPI速度应该是一样的。
要做游戏必须有一部分性能要用来处理其他事情,3D游戏计算量还是比较大的。

可惜ESP32和ESP8266都不支持FSMC,否则驱动全彩液晶显示动画都不是什么难事,SPI接口对于彩色液晶来说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32当然比8266快,最高240MHz,还是双核心的。
Esp8266一般是80MHz,最高是160MHz
SPI速度应该是一样的 ...

那就快不了了,据我所知主要还是卡在接口速率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快不了了,据我所知主要还是卡在接口速率上了

可惜ESP32和ESP8266都不支持FSMC,否则驱动全彩液晶显示动画都不是什么难事,SPI接口对于彩色液晶来说太慢了。

网友B:
牛逼呀 越玩越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呀 越玩越厉害了

哈哈,和你们没法比,只不过把我的vb程序转过来,没什么难度,就是麻烦些,你最近玩啥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32比8266的spi速度快吗?没用过

32支持连续SPI写入,由于ESP32的500K内存(实际可用380K左右),可以把数据处理好后,一次刷进去。而且ESP32 SPI可以快到60M(虽然支持80M,但是实际不能用),实际满屏刷新几乎可以和普通并口媲美。但是这些都必须使用ESP-IDF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支持连续SPI写入,由于ESP32的500K内存(实际可用380K左右),可以把数据处理好后,一次刷进去。而且ESP3 ...

是啊,现在是库,库不支持你说的这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SP32当然比8266快,最高240MHz,还是双核心的。
Esp8266一般是80MHz,最高是160MHz
SPI速度应该是一样的 ...

32的SPI比8266快不是一点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的SPI比8266快不是一点半点。

你说的还真的是对的,正好刚才我换了32来试试spi,速度是快了一些,具体快多少还没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还真的是对的,正好刚才我换了32来试试spi,速度是快了一些,具体快多少还没测 ...

Arduino无法释放ESP32的SPI实力的,必须上官方SDK ESP-IDF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还真的是对的,正好刚才我换了32来试试spi,速度是快了一些,具体快多少还没测 ...

SPI的速度是可以设定。
往往瓶颈是在设备端。

如果是STM32,有FSMC就不用担心速度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还真的是对的,正好刚才我换了32来试试spi,速度是快了一些,具体快多少还没测 ...

这种多半是因为ESP32计算速度提高造成的,和SPI的速度关系不大
Arduino的库默认的SPI速度貌似都是一样的。
除非你启动SPI的时候重新设定速度。

网友:
越玩越厉害了

网友:
8266点SPI屏9341速度已经飞了,谁再说驱动不来你的屏,一先砸了你的破屏,二换快速度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