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教,家用粉碎机渗水如何解决

楼主(2020-04-17):
使用多年的粉碎机最近有渗漏水現象,想把帶刀的轴取出来看一下,请问如何下法。先谢了!

楼主:
上面图看的顺序要反过来看

网友A:
看样子是螺丝   或者是反丝的螺丝

网友:
还真的用了很多年,良心产品呀,竟然用这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螺丝   或者是反丝的螺丝

没有螺丝,刀片都是卵死的。

网友:
磨损了,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