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DC135和松下CQ-DP151W车机鉴赏。引脚定义和接线。有改过AUX的老师吗

楼主(2020-04-17):
飞利浦DC135和松下CQ-DP151W车机,请教各位怎么接线

这是飞利浦DC135的后面引线,我试过把12V接入红色黑色线,无法开机。接红色和带保险的灰线,也没反应。

这是松下CQ-DP151W的背面,如何接线?

楼主:
各位大师,请指点!

楼主:
次品修复数据恢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次品修复数据恢复

看来人气不佳哦

网友A:
看看电路板上线到哪里了,找出地线供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路板上线到哪里了,找出地线供电线。。。。

您的意思是拆开,看电路板来跑线路是吧?

网友:
对的,拆开就能知道供电了 起码

网友:
都老古董了,拆拆又何妨。还能多了解一下。

网友:
我用的松下DP-153 02年买的 换车了一直在用

网友B:
你看看这车机接口大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车机接口大全

我看了一下,松下的好像形状对不上呀!

不过还是很感谢你!!您太热心了

网友:
能把你的外接电源说一下嘛?

网友:
如果负载能力不够,也无法开机

网友C:
有的是:+ -,还有一路+

楼主(2020-05-27):
引用 网友C:
有的是:+ -,还有一路+
我的电源是可调电源,可以看到电压的。如果接通了,电源瓦数不够,电压会下降的。这个我会看。

网友D:
机身搭铁 保险接正极 打开开关(旋钮旋开)其余的线一根一根挨个搭下正极 哪根有反应就是哪根了(acc) 如果电源按键是按一下开机的就一根一根试 搭上一根按一下开机   另外一台机和阿尔派 建武先锋等是一种插头 可以参考这几个机子的接线图 实在玩不了五十包邮解君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身搭铁 保险接正极 打开开关(旋钮旋开)其余的线一根一根挨个搭下正极 哪根有反应就是哪根了(acc) 如 ...

哈哈,五十包邮太低了吧,再高点就扔给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五十包邮太低了吧,再高点就扔给你

你可以先试试我说的 另外我好像在闲鱼看见你了 5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先试试我说的 另外我好像在闲鱼看见你了 58元

谢谢指点,我是太菜了!你有意就拍下来吧,我改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