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雅迪尚米控制器接线求助,大侠进

楼主(2020-04-17):
进线和出线接完了,剩下控制器三个插头和车上2个插头,不知道怎么接。我把控制器转把三根线分别试了接车上的2针插和4针插都无法运转。如果插入2针插头显示P档无法解,应该是错误了。应该怎么接呢?控制器不是这个车款的

楼主:
结果供后来者参考,转把线和低电平刹车线在6心插头里面。P档线在四线插头里面,蓝色和灰色线

网友A:
确定是买的吗?盒子上有说明
我感觉,有一张图的手拿的那双列6P插头像,上面的是绿红黑,那是转把,下面的黄黑紫,分别是高杀低杀

网友(2020-09-21):
六线插头,转把和刹车是五根线,剩下一根是什么线

网友:
四线插头,蓝色和灰色是P档,剩下两根是什么线

网友B:
三线插头是什么线

楼主(2021-06-29):
引用 网友B:
三线插头是什么线

你问得几个问题我都没法验证,没有控制器的资料,是蒙的。有些功能我这个车没有,控制器不是配套的,我要的是解除25限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买的吗?盒子上有说明
我感觉,有一张图的手拿的那双列6P插头像,上面的是绿红黑,那是转把,下面的 ...

小黄鱼上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