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深水宝买的2N3055

楼主(2020-04-17):
为了组装电源特地买了5只3055,到手一只b-e极开路,调试过程中一只牺牲。剩下的安装好,电流偏低。于是就拿它开刀
看着就是其他管子刷了层漆印上型号
用刀片沿接缝处下刀,轻松就打开乌龟壳啦,芯片那么小....?连接线细不知道哪里来的15A.
这是网上的参数
这就是所谓的“工匠精神”?

网友:
图片都是白的

楼主:
重新传了

网友A:
刀片就开了真差。我用锤子侧面敲,壳都变形了,开不了。也不知道真假。地摊买的。

网友:
大功率管我一般不在假货宝买,再一个这种铁壳的固定麻烦,换为TO3P或TO247封装的方便太多。
我最近也在做数控电源,免费包邮申请了4个TTC5200 大功率三极管,200V15A150W 的,比2N3055强多了,您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B:
建议要买也买拆机货不要买所谓的库存正品,正品很少的,印刷几个字就是正品了?

网友C:
话说小时候学校的校办厂不知道从哪搞了一批无字的TO-3封装的三极管,,让我们劳动课就是拿戳往上面印上3DD15的标, 偷拿几个回去拆出来发现里面芯片大小也不一样,  谁知道原型号是什么, 可见作假不是淘宝专利, 回想起来也有30多年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小时候学校的校办厂不知道从哪搞了一批无字的TO-3封装的三极管,,让我们劳动课就是拿戳往上面印上3DD15 ...

玩数码要从娃娃抓起 ,践行的相当不错啊

网友:
行吧,起码没套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要买也买拆机货不要买所谓的库存正品,正品很少的,印刷几个字就是正品了? ...

我也买拆机货,发现更不靠谱,基本都是新品做旧处理。

网友D:
铝壳那俩是真货

网友:
看外观就像极山货

网友:
2N3055金封管 15A 100V 115W ,某些山寨功放的常用功率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片就开了真差。我用锤子侧面敲,壳都变形了,开不了。也不知道真假。地摊买的。 ...

你这是82年的拉菲,肯定是真货

网友:
我在实体店买的也这鸟样,这种管子要真货估计只能找拆机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铝壳那俩是真货

哥,真的假的?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真的假的?确认一下

不是说的很明确么,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