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SM2258H开三星3D颗粒,卡Download MPISP解决办法的分析与研究

楼主(2020-04-17):
虽然SM2246en老当益壮,玩SM2258H的越来越多了,毕竟3D堆叠的颗粒以及TLC,QLC是趋势,46en已经支持不到这些新制程的颗粒。

58H配三星3D颗粒,全盘写入不掉速的特性,也被广大网友熟知并津津乐道。

但目前流出的58H开三星颗粒的软件包,还是多多少少有些问题,卡Download MPISP算是广大网友遇到的比较闹心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某鱼淘来的一些58H的坏盘。

今天就来研究一下,卡Download MPISP是啥原因造成的,以及如果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猜测一下这个问题的原因:

卡Download MPISP的盘,如果你把颗粒拆下来上到安国测试架上,不清空直接读取坏块,会发现80%以上的空间,全被标记成了坏块,可用容量所剩无几。当然,事实肯定不是80%的空间全是坏块,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坏块呢?难道是固态“病危”的时候开启了自爆模式?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只有固件的开发者知道了。

下面说一下应对之道:
解决思路其实很简单,清空颗粒即可。

方法有二
1、拆颗粒下来,上测试架清空。
  这个方法,对于有BGA316测试架的童鞋来讲,当然是信手拈来。

如果没有316的测试架,当然也有应对办法,那就是用转接板,将316转成152,再上152的测试架亦可,就是费事一点啦。

当你清空了颗粒之后,再上到58H主控板上,会发现Download MPISP这里,轻松就过去了。

2、另一个方法是昨天晚上刚研究出来的,发出来,供广大网友尝试验证。补充:经网友验证,此方法无效,等本人继续研究一下。

58H能当58xt开,就如同46en能当46xt开一样,这个大家也是都知道的。
58xt开卡,大家没有遇到过卡Download MPISP的时候吧?

大家是不是已经意识到了接下来要进行什么操作了?

是的,用58xt去开一遍先。

对于58H的上这个颗粒,如果58xt同样有开卡包能支持,那就方便多了,直接用58xt开出来,顺便还能查看颗粒坏块数量等信息,颗粒没问题的话,再用58H的包重新开一遍,这时,肯定不会再卡Download MPISP。

那如果58H上的这个颗粒,58xt不支持,那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需要的,只是58xt的清空功能,只要58xt把颗粒清空了,用58H开就不会卡了。

随便找一个58xt的包,随便把这个包支持的某个颗粒的参数ID,改成目前我们板子上的颗粒ID

然后开卡,不用管能不能开出来,只要过了pretest,就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这时再用58H的包去开,就会发现已经不卡Download MPISP了。

第二种方法本人昨天晚上验证是可行的,其它遇到同样问题的网友,也可以尝试一下,如果能成功,也请给本人一个反馈,感谢!

补充一点:
关于有网友说,用Debug里的erase all功能来清空的,本人尝试没有成功,还是卡Download MPISP,如果有其它网友采用Debug里的某个功能,解决了这个问题的,也可以把方法分享出来。

网友A:
不需要接2258XT来开吧

目前58H我这里都正常开了出来(淘宝单贴的58H U盘板),不过我就一个颗粒型号

PRETEST选择不参考,它就会清除标记了,重新PRE了

另外,2258XT没有DEBUG功能,2258H没试过。需要开启DEBUG目前只有3281、3280我才用,目的就是干掉开卡导致U盘无法识别的问题(如果不用这个功能,就需要短接。用这个DEBUG完全不需要短接)

另外,UFD参数有一个开启ERASE SYSTEM INFO的功能(我记得,这个参数可以试试),开卡界面就会有一个选项

不过说到底,其实还是固件是否OK,2258H的固件太少了,不如58XT遍地开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接2258XT来开吧

目前58H我这里都正常开了出来(淘宝单贴的58H U盘板),不过我就一个颗粒型号

我收的散颗粒做盘,也没有卡过Download MPISP的,可能商家在出货前,都已经清空过了。

目前遇到的卡住的,都是闲鱼收来的坏盘。
这些坏盘,尝试过各种设置,pretest先0,1,2,3都试过,该卡还是卡。
当58xt开就不卡了

网友B:
刚试了  还是卡在那边  盘肯定没有问题  原本这块盘可以使用的 就是有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试了  还是卡在那边  盘肯定没有问题  原本这块盘可以使用的 就是有坏块

加我,我远程帮你看一下。我也正想找盘验证我的这个方法。

网友C:
原来SM2246EN的量产工具有个Erase All的功能,现在2258H的工具没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SM2246EN的量产工具有个Erase All的功能,现在2258H的工具没有了吗

有的,需要加ENABLEDEBUGMODE=1,然后通过DEBUG来操作,和46EN一样的

但是2258XT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怎么加你 楼主

网友D:
刚才还在讨论这个问题,收来尸体58H+东芝bics3 卡download mpisp 用58xt正常开,能过能跑校验。
上58H软件不行,还是卡,关掉量产软件盘直接还是可以用的(也就是58H量产,我短接但是程序没有把58xt量产的驱动刷掉,重新上电不短接还是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才还在讨论这个问题,收来尸体58H+东芝bics3 卡download mpisp 用58xt正常开,能过能跑校验。
上58H软件 ...

这个排除固件不支持请检查ram或者相关电路问题,很可能是内存相关的电路或者内存颗粒挂了,本人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还在讨论这个问题,收来尸体58H+东芝bics3 卡download mpisp 用58xt正常开,能过能跑校验。
上58H软件 ...

跑DRAM test能过不?

网友E:
其实说明一个问题 58XT比58H受欢迎 厂家的优化重心在58XT上 二期58XT的固件比28H稳定很多

网友A(2020-06-03):
引用 网友E:
其实说明一个问题 58XT比58H受欢迎 厂家的优化重心在58XT上 二期58XT的固件比28H稳定很多 ...

主要是贵

主机厂出货10K,主控贵、板子生产贵,加上DRAM,成本就不一样了

能成为主流的,永远都是因为性价比

网友(2020-09-19):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贵

主机厂出货10K,主控贵、板子生产贵,加上DRAM,成本就不一样了

大神,你这就错了,现在追求的不是性价比,而是便宜+能兼容更多的烂货,和性能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2021-04-06):
58H配三星3D颗粒,全盘写入不掉速的特性,也被广大网友熟知并津津乐道。

但目前流出的58H开三星颗粒的软件包,还是多多少少有些问题,卡Download MPISP算是广大网友遇到的比较闹心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某鱼淘来的一些58H的坏盘。

今天就来研究一下,卡Download MPISP是啥原因造成的,以及如果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猜测一下这个问题的原因:

卡Download MPISP的盘,如果你把颗粒拆下来上到安国测试架上,不清空直接读取坏块,会发现80%以上的空间,全被标记成了坏块,可用容量所剩无几。当然,事实肯定不是80%的空间全是坏块,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坏块呢?难道是固态“病危”的时候开启了自爆模式?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只有固件的开发者知道了。

网友:
紫薯布丁 紫薯布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tog 跳线的,就拆了去开一次,没有土狗的就短了去开一次。一般都能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不能解决,就在dow ...

太有玄机了,适当的时候短接一下,这个适当时候能说一下是什么时候吗?

网友:
16CE的三星闪存怎么擦除啊

网友:
能分享下2258H的开卡软件吗?找了一堆没有找到,下来就是找到的都是2258或58XT,感谢了
160139581@qq.com

网友:
没有对应的固件么? 怎么试了都不行,还是工具不对么,网上找不到2258H的开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