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联想超薄90W 41R4538电源 请教

楼主(2020-04-17):
手头捡了一个联想超薄90W 41R4538电源,只有本体没有配套的输出线,万用表测了一下,发现输出口的三根插针是中间负极,左右输出线和中间的电压分别是9V和19.98v(后来拆开发现是三根线,白线正极,黑线负极,蓝色应该是检测线)想着这么小巧能不能直接接一根DC输出线给X230用。结果拆开的时候毛巾锤子用力过猛,把一个绕线电感给搞掉了,看了网上的拆机图,貌似这个电感不是穿孔焊的,这个电路板貌似正反面都有原件,我手头只有电络铁,请教一下这个电感能用电络铁焊接么?我看那个焊点很小很小,小白不太懂,请教一下

上面是完整的一套连接方式,输出线上那个小黑盒子应该也有电路,我不知道这样直接接出来是不是少了很多稳压部分之类的。

红框内就是损坏的绕线电感,丝印470K,不知道这个可以从别的主板上拆一个来换行不行,看起来是漆包线绕起来的,不知道这个470K是个啥参数,我淘宝搜了一下,貌似很多种规格,什么2R4之类的和这个长得也差不多啊

这是电感的背面,我以为是穿孔焊接,结果就那一面有焊盘,这面是不同的元件

想请教一下:
这个电源能不能从它输出端直接接20V的DC线输出用,是不是还少了什么低压稳定线路之类的。目前我开始从输出端的磁环那里接出去DC线,插到电脑上也能认,正常使用显示90W电源适配器,但是因为一开始那个电感有点接触不良发出嘶嘶的声音,然后我碰了一下竟然掉了,现在再接通就没有输出了
小白不太懂,各位帮忙分下一下,这个电源如果不搭配专用的输出线能长期用么?因为我还有一个没拆的,如果可以我就拆了那个接起来用,如果确实少部分电路(是不是再配套的线的小黑盒子里)那就淘个专用线再用。

网友:
可以用烙铁焊接,没啥难度

网友A:
贴片电感哪来的穿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感哪来的穿孔...

这不是小白不懂嘛,嘿嘿嘿

网友(2020-05-29):
这电路看着挺舒服的

网友:
直接焊,要是磁体裂啦502胶

网友:
高压电容呢?

网友B:
卖了很多年联想,你这个样式的适配器从来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了很多年联想,你这个样式的适配器从来没见过。

哈哈哈,还挺多的呢

网友(2023-03-25):
楼主知道怎么改19v稳定输出吗,我也捡了两个玩

网友(2024-12-05):
不错的电源,,我就有一个,,

网友:
之前我也有2个 ,去广州陶街那边收的  20几块一套
还搞烧了我的一个 X230 的电源芯片

网友(2025-05-21):
这电源可以,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