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拆富格手电钻,扭力点位弹片不知道怎么装回了

楼主(2020-04-17):
拆富格手电钻,扭力点位弹片不知道怎么装回了

最后上两张前几天去浙江雁荡山飞拉达活动的照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
通用k20 p绑定

网友:
这样这样再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簧片就是装在这位置上的,怎么装不回了?

网友A:
这个单速还是双速的?

网友:
最后一张的装配图,装配顺序弄错了,电机应先装在另一半上就行了。

网友:
我也装错过装反了!手感不好,档位不清晰。

网友:
这个弹簧片很好安装的,就是先把电机/变速箱/夹头整套先装进图上的那半壳内(注意把图2中的“工”字凸起对准并嵌入图1中的红圈里的槽中),再沿蓝色箭头方向把弹片插进半壳与变速箱间的孔隙中,要使红箭头指的凸弯对这扭矩手环的凸凹齿,并且要把弹片插到全没入半壳中~即T型尾部正好被另一半壳压住。
其实也有大佬干脆去掉这个弹片不要,防止它划坏扭矩环的塑料~那个塑料很没强度,容易磨坏~去了弹片只是没了调扭矩时的“咔嗒”声,对调扭矩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单速还是双速的?

这是单速的:

网友:
不装变无级更方便

网友:
也是富格单速的,进来学学。

网友(2020-08-19):
请问上面一档二档的调速的是怎么装的啊?我手贱 拆掉弄了一下午了,还是没装上。 倒是楼主这个我装好了,在下方 倒着放进去就行了 档位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