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什么好办法测试4056的转灯电压?

楼主(2020-04-17):
不可能一直等在那里等着转灯吧。再说了,一转灯后停止充电,电池电压立马就往下跌了,越老的电池越严重,
所以有没有其他好办法呢?

网友A:
实际上不转灯,电流基本上也成零了

网友B:
你描述的这个问题是电池废了,扔电池吧

网友C:
单片机啊,转灯瞬间记录当时电压,想等多久等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不转灯,电流基本上也成零了

这个如何判定呢?是快要充满的时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描述的这个问题是电池废了,扔电池吧

有快要报废的了,也有好的新的,但电压总会降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啊,转灯瞬间记录当时电压,想等多久等多久

那就复杂了。单片机加4056.....不是我搞得定的啦

网友:
制作简单的电子负载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如何判定呢?是快要充满的时候么。

你接个USB电流电压表就知道了,我测过转灯置后

网友:
我一般的做法是先将电池充满,等自动转灯后取下电池,隔几分钟再充上,同时用万用表测量电池两端电压,调到电压模式的max功能上,然后等待再次转灯就行了,这样万用表就帮你记录了最高电压,也就是转灯电压。

网友:
我的方法是,前面接个USB表,用一只4.17V左右的电池测试,电流很小的时候量电压,就是这个4056的截至电压,因为后期电压不会再变了,只是电流越来越小,到阀值关断

网友:
从原理上看,利用一个大功率电位器(电阻在5欧姆左右,功率5W)可以模拟,上电炉丝吧,一个头固定,另一个头滑动,万用表监控电压什么时候突变

网友:
估计找个几千UF的大电容当假电池,能看到能充到几伏。要不就并联一个可调电源对同一个负载放电,微调可调电压上升到转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复杂了。单片机加4056.....不是我搞得定的啦

一般表没有带触发条件记录数据功能吧,转灯就是4.2v左右吧,关键你的电池不行了,测出来也没任何意义

网友:
数字万用表, max hold.

网友:
有那么麻烦?我都是测4056空载输出电压,从4.11-4.21不等,基本上充满电池后电池的电压和这个空载都一样啊。

网友:
在接电池的的两端,用一稳压电源串一只10欧的电阻接上,然后将电源电压慢慢调高,当转灯时,测量出该电压就是。

网友:
摄像头或手机录视频

网友:
万用表的max-min功能就是干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