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玩不腻的颗粒,K9PHGY8S7D。

楼主(2020-04-17):
哈哈哈,其实我是标题党,这个颗粒我是有点玩腻了

但在闪存涨价前屯了一批,一直没用完,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各种玩弄这个颗粒

上次玩弄,是做了个46xt的固态U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29521&extra=

另外,还双贴M.2的46xt做了固态,双贴46en的U盘板子做了固态U盘。

正题:
上次测了海力士H27Q1T8CQF3R 的速度之后(上贴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26133&extra=
发现这个颗粒漏电严重,过一周再验证写入的数据,好几条红丝带,跑RDT再开,过几天一样出红,这个锅我打算让海力士来背

一气之下,颗粒拆了扔了,空出一块46en单贴316空板子。
手里没有能支持的316的大容量颗粒,然后就把没用完的K9PHGY8S7D,搞一颗上去试试,容量不大,看看效果先。

贴完一看ce表,喜出望外

这货竟然是4通道颗粒,8ce布局成4ch/2ce:lol:

一开始开卡没通过,当然是土狗问题,原来是海力士颗粒,是非土狗的,这颗三星是土狗的。

因为板子没丝印,然后拆主控量了土狗,结果就在主控旁边,这条狗,真狡猾。

有了狗,开卡就顺利了,开出来跑个分。

挺喜人的分数,除了容量小点,别的没毛病。

完结,撒花!

网友A:
真厉害,主控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厉害,主控都拆了。。。

手里有钢网,重植下焊上就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里有钢网,重植下焊上就ok了。

高手,请教一下,我有几颗K9PHGY8U7A颗粒,跟你这个颗粒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
真会玩又长点知识了

网友:
这颗粒是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请教一下,我有几颗K9PHGY8U7A颗粒,跟你这个颗粒有什么不同么?

我的是16nm的,你的这个可能是20多nm的吧?

网友(2020-10-26):
我这有个苹果的SSD,好像就是这个芯片
如果是"三星最快"的话那就准备弄个2246来玩玩了

网友:
设计这个板子的设计师不知道怎么想的,内存颗粒要多贵,闪存颗粒要多便宜才能设计出这个板子

网友:
大佬的贴必须顶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请教一下,我有几颗K9PHGY8U7A颗粒,跟你这个颗粒有什么不同么?

这个是老颗粒,寿命比这个长,速度比这个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16nm的,你的这个可能是20多nm的吧?

对,是27NM双贴xt277的写入,坏块很少,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整的真明白

网友C(2021-02-01):
请教下,怎么判断颗粒是有土狗还是没有的?

网友(2023-02-25):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怎么判断颗粒是有土狗还是没有的?

也请教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