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12AH充电器故障

楼主(2020-04-17):
拍的电路背面已水平翻转,空载电压54.6,通电指示灯正常,接电池先红灯,几秒之后就绿地,风扇也不转,哪位告知下可能的故障点,开关电源懂得太少

楼主:
散热器右边的是431,此充电器仅改过R13电阻

网友:
看描述,充电器貌似没问题,是不是电池不行了。。。
或者说先把R13改回去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