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 跳线

楼主(2020-04-17):
2246EN 贴4个TH58TEG8DDJTA20

识别32G  跳线如何跳

网友:
不是跳线的问题,我感觉是没焊好。TSOP颗粒都是单通道的,所以tsop板子也没有ce跳线。

楼主:
两块板子 现在都是一样的问题 贴 4片 和2片 软件 识别一样。焊接检查过几遍了

网友:
闪存换个位置呢,你这不是公版的

网友:
TSOP板子没CE跳线的,就算是16贴TSOP也是没CE跳线的,自己检查一下闪存是不是被烙铁静电击穿了

网友A:
你是不是从咸鱼一家卖无FLASH ID的的商家那里买来的,我觉得是板子的问题,就是没有弄明白,我买了两块,SM2256和SM2246,2246和你的是一样的问题,56还没有用,正在查资料。你可以试试,除了F1有电压,其他三片F都没有电压,很奇怪,旁边的电容是有电压的,但是脚位没有,好像是没有导通。

楼主:
板子正反面  测试 板子除 F1外  贴别的地方都不识别  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从咸鱼一家卖无FLASH ID的的商家那里买来的,我觉得是板子的问题,就是没有弄明白,我买了两块,SM ...

是在咸鱼上买的。  等下用表测试测试。

网友:
这样的板子哪能用啊,看着就不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从咸鱼一家卖无FLASH ID的的商家那里买来的,我觉得是板子的问题,就是没有弄明白,我买了两块,SM ...

PCB有问题 废板子 除F1 外 其它位置 PCB根本就不通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PCB做好没检查就贴板,完事拆闪存卖板子坑人。

网友:
这不害人吗,要是新手买了,光焊接就浪费了很长时间,不挺的检查,楼上说的对

网友:
这个板子可以做一个测试架,反正用不了,也真是服了这帮人了,做这样的板子和一个好板子也不差啥,为什么这样呢?

网友:
自己联通用绿油封上不知道可以不,主要是不知道其他F位与主控是不是也是断开的,你就什么都没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