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龙韵电钻充电器电压

楼主(2020-04-17):
万物皆可盘,19元的龙韵电钻玩得不亦乐乎。
这几天拆电钻、拆电池,今天把充电器也拆了,因为电池内部短接了防反接二极管,所以顺便改输出电压13.75V到13.18V。
随便画个电路图,可以看到采用无光耦、无431的原边反馈结构,带稳压、限流功能,现在大多数光猫等小功率电源都采用原边反馈构架,电路简单、成本低,可靠性高。

再分析一下充电电路,也可看做简单的二阶段充电电路。电源输出13.18V,在电池电压小于12.6V时,充电器输出为恒流阶段,电流为原边限流设置大小,估计500ma。通过二极管D4压降0.6V以上,三极管Q2导通,LED发红光,绿色LED导通电压较高所以不发光。在电池电压接近12.6V时二极管D4逐渐截止,Q2也截止LED发绿光,表示电池已充满。进入第二阶段恒压充电阶段,充电电流为0.55/3.4大约160ma,最后直到12.6V电池保护板触发保护,充电结束。

改电压到13.18v就是上面所说的二阶段恒流恒压充电,若改为12.6V则必须短接D4二极管,并且LED不再显示。
在R3电阻标注1602(16K)上叠焊300K电阻,电压由13.75V降为13.18V。

楼主:
我其实充电用数控电源,还有光猫电源改到12.6V1.5a 也可以充。这个电流小了修改一下也就吃灰

光猫电源也可以从12V改为12.6V,原理类似。

网友:
卤煮对电源这么了解啊,想请教一下原边芯片大多可以恒流恒压,恒流如何改恒压呢,例如LED驱动很小巧,想改成恒压用便宜又小巧,先谢谢了

网友:
我都是用最早的黄虾配的充电器充电     充电器通用的

网友A:
我那个充电器好像原来就是13.1V。

网友:
给楼主点赞,图纸已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充电器好像原来就是13.1V。

龙韵电钻充电器有几个版本。我这款13.75V

网友B:
兄弟 不错,我见证了你的一条龙系列

网友:
我的充电设备都是用改装的开关电源充的,想调多少伏就是多少伏。
从折腾的角度出发,其实电机的余量很大而且一般工具都是间歇干活,如果体积允许,其实可以给电池多加一个单体,选择一致性好的电池没必要上保护板,我的百德手钻就是这么折腾的,把10串的镍氢改成了5串的三元裸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 不错,我见证了你的一条龙系列

闲着也是闲着,盘它

网友:
楼主做的电路图很漂亮,收藏了。如能抽空多发一些坛内热门电子设备的就更好了。

网友:
这种充电器送给我也不敢用

网友:
保险管炸了,其它看不出来痕迹,能帮我分析下哪里问题吗,本人小白

网友(2022-05-17):
我原来的早就坏了,直接抓了个13.几V的插上就充,也没有灯,反正电池有12.6保护,好像也没有啥问题,不懂这个,看起来这个也就是普通电源加了个转灯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