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买了个SSD,写入访问时间怎么这么长呢?

楼主(2020-04-17):
看来真的渣啊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好像也差不多

网友:
61.3,说明是PS3111主控,BiCS2 BiCS3 BiCS4颗粒

这些都是TLC,48,64 96层的

编程时间比MLC长

所以这个是正常

网友:
能用就行,TLC且用且珍惜

128层的QLC已经铺开了,看看Intel、WD的上市成品

还有镁光的B27、N18

网友A:
TLC就这样,写入0.16ms还想怎么样,难道你还能感觉出来0.1ms的区别么

楼主:
感谢楼上2位解惑。

随便用用吧,正好容量也买的大一点,这样撑的时间更长点

网友:
SATA这个成绩不错了,MLC也不见得都是好货,看看当年的V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C就这样,写入0.16ms还想怎么样,难道你还能感觉出来0.1ms的区别么

明白了。
感觉是感觉不出来的,主要是对SSD不了解。
看有的读取和写入都0.0几的,现在知道是TLC和MLC或者SLC的差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感觉是感觉不出来的,主要是对SSD不了解。
看有的读取和写入都0.0几的,现在知道是TLC和MLC或者 ...

其实大部分消费者都没用过SLC

网友:
有缓存的主控,比如46ne和58H,一般能达到0.0x的响应时间,无缓存的要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