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没有一种有负载时自动接通 无负载自动断开电路插座或者装置?

楼主(2020-04-17):
各位大佬  如题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tb搜了一圈没找到(不是定时 和远程控制 )!而是
有负载的时候自动接通  无负载自动断开(或者类似万用表一样不用1分钟自动关机类似的功能)有的话 谢谢推荐下或者名字 (交流220v环境,不是直流)

网友A:
有种遥控插座,先遥控开启插座电源,再遥控开启负载。关闭负载后,插座在几十秒内自动断电。

网友B:
小日本联动插座板,但他是主插座负载启动之后,启动副负载插座孔。同样主负载关了之后,也关掉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遥控插座,先遥控开启插座电源,再遥控开启负载。关闭负载后,插座在几十秒内自动断电。 ...

能私信 名字吗 谢谢 ? 感觉很少有这类东西..但是我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日本联动插座板,但他是主插座负载启动之后,启动副负载插座孔。同样主负载关了之后,也关掉负载。 ...

感谢  我搜搜看 这东西是主插副插才有电?有没有直接的插座就是感应有负载就供电  没负载就断电待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搜搜看 这东西是主插副插才有电?有没有直接的插座就是感应有负载就供电  没负载就断电待机 ...

我以前曾经遇到过,好像是熊猫牌电视机。一般电视机遥控关的是待机状态。那个熊猫电视机在遥控待机状态下,直接把电视机总开关给弹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曾经遇到过,好像是熊猫牌电视机。一般电视机遥控关的是待机状态。那个熊猫电视机在遥控待机状态下 ...

你说的是交流关机,长虹也有,只能关机断电,不能遥控开机

网友C:
航嘉排插有一款这个我买了一个。

  主机自动通断外设电源
     说明:主机插孔接电脑主机,主机开启,外设同步通电;主机关闭,外设同步断电。

2.  主机关闭,照常通电
     说明:当外设和常开转换开关拨到常开状态时,即使电脑主机关闭,此插孔仍照常通电。

网友:
听着像有光就亮的手电筒

楼主(2020-05-19):
引用 网友C:
航嘉排插有一款这个我买了一个。

有具体型号的吗?你图太小了 看不清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