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车机自动停机开机,以前是直接由K1直接控制的,总是烧坏。现在加个接触器,接法对吗?

楼主(2020-04-17):
K1是水压控制的,可以捏枪启动,松枪停机。
原来是直接用K1接电机,弄得K1总是烧掉,现在想加个接触器。
还有就是接触器表面还有一个手能按动的开关东西,那是什么?
还有就是接触器右边还有很多接线的位置,那是干什么的

网友A:
装辅助触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辅助触点用的

那3组线我接的多不对,这样能不能实现我想要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3组线我接的多不对,这样能不能实现我想要的功能。

接线没毛病,火零标错了,1进火,2出火,3进零,4出零,不过单相电机没所谓,a1,a2要供电才能吸合接触器,至于旁边的no.nc是常开常闭辅助触点,接不接无所谓

网友B:
接线没问题,这么接就行了

网友C:
接线没问题,但是用接触器的话动静太大,洗个车每次捏枪一动作噼噼啪啪的
用个大功率固态继电器就行,一定买220v交流触发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没毛病,火零标错了,1进火,2出火,3进零,4出零,不过单相电机没所谓,a1,a2要供电才能吸合接触器 ...

我也看出来了,零线火线应该是上下对应的,谢谢坛友热心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没问题,这么接就行了

谢谢坛友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没问题,但是用接触器的话动静太大,洗个车每次捏枪一动作噼噼啪啪的
用个大功率固态继电器就行,一定 ...

这个已经买了,就先用着这个吧,声音大应该也能忍受,我们的洗车机声音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没毛病,火零标错了,1进火,2出火,3进零,4出零,不过单相电机没所谓,a1,a2要供电才能吸合接触器 ...

已经装好试机,没有问题,再次感谢坛友指点

网友(2020-08-15):
其实,楼主可买个中间继电器JZ7-6/2,220V即可啥(要求水泵电机在1000W以内)。若一对常开触点烧坏的话,重换一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