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请教一个技术问题

楼主(2020-04-17):
想用电子秤改个分重装置,利用不同的重量显示控制对应的继电器或光电管动作,

比如,电子秤个位显示

1,对应7段数码管的管脚为bc
2, 对应7段数码管的管脚为abged
3, 对应7段数码管的管脚为abgcd
4, 对应7段数码管的管脚为fgbc
5, 对应7段数码管的管脚为afgcd
6, 对应7段数码管的管脚为afedcg
7, 对应7段数码管的管脚为abc
8, 对应7段数码管的管脚为abcdefg
9, 对应7段数码管的管脚为abcdfg
0, 对应7段数码管的管脚为abcdef

有没有一种集成块能把点亮的数码管的笔画还原为对应的输出?如数码管显示4,此时fgbc为高电平,集成块在fgdc为高电平时,输出端4为高电平

还有没有其它更简单的方法?

谢谢!

网友:
挂个单片机,想怎么解码都行。

网友:
7段译码芯片啊

网友A:
有的,当然有,但是挂个芯片麻烦,还不如直接在代码里处理好。以前半导体集成度低的时候一大堆译码编码芯片,还有各种简单的逻辑门,自己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当然有,但是挂个芯片麻烦,还不如直接在代码里处理好。以前半导体集成度低的时候一大堆译码编码芯片 ...

哈哈,他要能改代码他早改了,肯定是不能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他要能改代码他早改了,肯定是不能改的

才发现他是想要逆变换成品的输出,那现成的芯片肯定没有。学了数字电路只知道有数码管译码器,没听说过有反译码器,或者叫做解码器。
那就自己画真值表,自己求出每个输入对应输出的逻辑表达式,然后化简成一种统一的形式,然后拿各种逻辑门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发现他是想要逆变换成品的输出,那现成的芯片肯定没有。学了数字电路只知道有数码管译码器,没听说过有 ...

这种译码很简单,只是怎么设计现在都忘了

网友:
如果没有成品芯片,相对来说单片机最简单,毕竟这种需求,好像还蛮奇葩的

网友:
有点难,一般是液晶显示屏。液晶需要交变电压驱动,如果你拿示波器,会发现七段码管脚是正负电压的方波。
用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液晶屏,但是很多厂用集成驱动电路,输入可能是BCD码之类的。

首先你要判断,它这个是集成驱动的液晶,还是单片机直接控制的液晶。如果是带驱动,就要分析驱动的输入编码;如果是单片机直接驱动,那要先整流滤波,然后再采样译码。译码本身简单啊,如果是C语言用bit union或者位运算,然后查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