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HAKKO938焊台

楼主(2020-04-17):
请教一下这个白光938的控制板上电不亮,蜂呜器一直响。是那里损坏了,摔过之后用不久就这样了是不是晶振损坏了,晶振上标8.00E是多少的晶振替换。

网友:
同频率晶振代换呗!

网友A:
都用这么好的的焊台了,,居然不知道晶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这么好的的焊台了,,居然不知道晶振频率?

标法不一样,大慨猜是8M的又怕错了就上来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