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0s10-x开卡成功又失败求助解法

楼主(2020-04-17):
今天手头有一块固态盘,没壳子,主控是PHISON-ps3110-s10-x,看论坛上用的也是这个工具开卡。头一次误打误撞开成功了,但是只有120G容量,实际是240G固态。于是又重新开,结果我用那个版本都是这个错误,说什么现在无法在正常代码是成功运行。有知道的高手分享一下成功新的,小白向你致敬。

网友A:
要在ROM模式,擦除。指令
build-s10-flasher flasher.exe source_full_fw.bin [replace_main_fw.bin] [-s<drive_size>]

可以设定容量大小,那个数字就是具体的LBA值,就是512字节乘以LBA,乘以2就是目标容量

两种OP值,根据自己需要,和坏块数量决定

擦除后再生成固件就可以

网友:
遇到过一次这种情况 颗粒是tsop封装  好像是东芝还是闪迪的颗粒

网友:
容量是自动的 如果有颗粒坏块多或者挂了 那么就会自动减容  要先刷入清空  然后再生成升级文件 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在ROM模式,擦除。指令
build-s10-flasher flasher.exe source_full_fw.bin [replace_main_fw.bin] [-s]
...

这位老师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这个命令在哪输入啊

网友(2020-06-26):
引用 网友A:
要在ROM模式,擦除。指令
build-s10-flasher flasher.exe source_full_fw.bin [replace_main_fw.bin] [-s]
...

大佬,s10不认盘刷固件提示isp prog flash code_1 failed是颗粒虚焊吗

网友(2022-09-03):
引用 网友A:
要在ROM模式,擦除。指令
build-s10-flasher flasher.exe source_full_fw.bin [replace_main_fw.bin] [-s]
...

技术绝对牛

网友(2023-09-18):
看着是成功过的,断电,修复即可

网友:
生成的那个固件容量是120G。需要重新生成固件256G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