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破烂王:拆到BOSCH假电池????

楼主(2020-04-17):
(图片)

楼主:
光光的电路板

网友:
是真的,这种保护电路在钻上面,我那个也这样的

网友:
这个是真的,

楼主:
真的是假的?

网友:
很明显真的,

网友:
我去,如果但看电池,真的,但是再看发现保护板没有任何元件

网友:
从黑色线接头的铜焊工艺来看,必真,这工艺不是普通小厂能做的
上面的电路板输出正负极直通电池的,并不是保护板,只有监控之类的作用,可能是低配版被省略了

网友:
一定是正品

网友:
这板子竟然还三防漆了。。。五金啥的很正规啊。。。

没过放过充过流保护。。。没均衡,连采样都没有。。。

估计是样品吧,做测试用的,什么过充,机械振动,衰落高低温变形测试,里面的电池是没电的。。。
要成品真是这样,估计很容易出事。。。

网友:
假货做不出来,板子是低配而已

网友:
好像不如品胜上的单体检测。我以前修过两串和三串版本品胜,把每节电池都充到4点2伏后,保护板恢复输出,但少了均衡元器件。楼主的电池可能是兼容版本,至少建议加均衡板。

网友:
怎么看都像样品

网友:
明显是真的 我的锐奇用的大红袍 但是只有几个触片不要说保护板 连空pcb都没有 这些电钻保护电路都在电钻里面

网友:
是真的,博世保护电路在电钻上

网友:
三星电池,山寨不会用这么好的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