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个电源,发热巨大,开始以为是个垃圾货,拆开还算可以

楼主(2020-04-17):
(图片)

网友A:
发热大是不是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大是不是过载了

就是空载发热巨大

网友:
同意二楼的

网友B:
估计电容器漏电等,把电解电容器更换下试试,如果空载有点发热,应该是单管式RCC和早期的芯片方案,都有一个小负载电阻,可以拆断路小负载电阻试试能不能正常输出,不行的话焊接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容器漏电等,把电解电容器更换下试试,如果空载有点发热,应该是单管式RCC和早期的芯片方案,都有 ...

谢谢你提供的思路

网友:
好像也只有变压器式电源才会发热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