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变压器改电焊机,为什么不合适。

楼主(2020-04-17):
    注册几年了,很少上来。现在因为疫情有时间了,看到不少过往帖子中有关变压器改电焊机的讨论,说啥都有,莫衷一是。现就此谈一下自己粗浅的认识,不当之处欢迎同仁不啬赐教。
    变压器和电焊机的磁性曲线是不一样的,严格意义上讲是不能互相改的。如果说谁改成了,那只能说是勉强的、凑合的。
    电焊机的工作特点,空载时输出70V左右的引火电压,连续工作是的电压12v-30v, 电压是陡降的。工作电流(50A-几百A不等,视焊机、焊材之需而定),允许短暂的短路。这是利用电焊机铁芯低磁通材料特点,使工作在饱和状态而实现“限流”的作用。
    普通大功率变压器瞬间短路电流可达上千安,电压、电流变化都不符合电焊的要求。
    传统变压器式电焊机有小功率单一线圈的;有为了适应不同焊条多抽头;还有采用手摇可调漏磁的来调流的大型焊机。
    关于漏磁变压器,采用手摇可调漏磁的来调流的大型焊机算是漏磁变压器,但不是所有变压器式焊机都是“漏磁”变压器。微波炉的变压器的“漏磁”是根据功能需要设置的几片漏磁硅钢片造成的,将其抽掉就不存在漏磁了。
    微波炉变压器1-2个可做个小点焊机玩玩,做电焊机不合适。
    因为微波炉的变压器是特点是短时工作在“超负荷”状态,改作它用时应适当增加初级绕线匝数。微波炉的变压器的矽钢片是高导磁材料特制,请相信它强劲的“功率”。材料易得,只要你手巧,DIY微波炉的变压器是您的最佳选择。
    反之,用电焊机变压器改电源变压器,大马拉小车尚可。有发烧友想让它替代环牛,改善瞬间响应效果,就正好掉入“磁通饱和”的坑里,事则其反。

网友:
有定义错误
电容怕过压,电感怕过流。过流就会磁饱和。
磁饱和的意思是电流过大超出铁芯最大磁通量导致失去感抗。
变压器尽可能少漏磁以降低内阻,自己不限流。所以不能短路。
漏磁变压器在原理上等同一个不漏磁的变压器串联一个电感,之所以不会饱和是因为电感的感抗限制了最大电流。
如果拆电源多了,会发现正激电源的变压器没有气隙,反激电源的变压器有气隙,是个漏磁变压器,就是因为反激变压器要起电感的储能作用。正激或者半桥全桥的变压器,其输出的整流管一定有电感串联,就是因为变压器漏磁极小。

楼主:
谢谢指正,我用词不够准确,为通俗达意多处用了“”引号。“正激”、“反激”不是工频变压器的概念。

网友:
电焊机本来就是变压器。

网友A:
那到底微波炉变压器改电焊机有什么缺点呀?

网友B:
微波炉变压器两个串联可以做到0.2镀镍纯镍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变压器两个串联可以做到0.2镀镍纯镍没问题,

他说的电焊机和点焊机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到底微波炉变压器改电焊机有什么缺点呀?

小了的因自身功率限制勉强用,功率大了电流会失控。

网友(2023-03-05):
可以这样理解吗:  普通变压器改成的电焊机对于次级短路的抗造能力不如真电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