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这种预编译指令,怎么写呢?

楼主(2020-04-17):
#ifdef defined(ESP8266)

#endif

#ifdef defined(ESP32)

#endif

这样写似乎不对,两个条件都不执行,应该是定义不对,不知怎么定义和哪里能查到这个定义呢

就是在编译时,区分8266与esp32,来选择不同的库
没写过这个

网友A:
如果在10年前或许能告诉你,现在都忘没了

网友B:
#defined ESP8266
#ifdef ESP8266
// 这里有效
#endif

#ifdef ESP32
// 这里无效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d ESP8266
#ifdef ESP8266
// 这里有效

哈哈,多谢,哪里有这个定义的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10年前或许能告诉你,现在都忘没了

哈哈,改行了吧

网友:
这个是编译器的代码,应该看编译器手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多谢,哪里有这个定义的文件呢

#define ESP8266
这个不一定必须存在于某个.h中的,编译参数中也可以指定的。
一般Arduino中如果你已经使用了Esp8266的Platform的话,编译器自动已经定义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fine ESP8266
这个不一定必须存在于某个.h中的,编译参数中也可以指定的。
一般Arduino中如果你已经使 ...

能查一下都是怎么定义的就好了,嘿嘿

网友D:
我一般这么用
#define A  1

#if  A

#else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这么用
#define A  1

那不还得改A吗,这个是ide确定的开发版类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查一下都是怎么定义的就好了,嘿嘿

你不需要管的,你选了esp8266的板子,在环境设定文件中就已经定义好了。
编译的时候自动添加到编译命令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需要管的,你选了esp8266的板子,在环境设定文件中就已经定义好了。
编译的时候自动添加到编译命令中 ...

是不用管,但是我程序里需要判断啊,不同板子需要加载的库就不一样了,很多语句也不同,关键我不知道,各种板子的标志符怎么定义的,虽然偶尔也能看到,但是看完就忘了

网友:
#define UPD16311                        // Define this to use NEC uPD16311 or PT6311 VFD driver

#ifdef UPD16311     // 或者:#if defined(UPD16311)
//...
#else
//...
#endif

// 下面这类有具体值的,通常是宏,在语句中引用,方便程序修改、调试
#define HIGH_LEVEL        1
#define LOW_LEVEL        0
#define EEPROM_INIT_C                0xFF
// 引用宏:
cData = EEPROM_INIT_C;

网友:
#define ESP8266 1

#if ESP8266==1
代码段1
#else
代码段2
#endif

这样就可以了,条件编译。

楼主:
哈哈,多谢大家,凑凑合合的已经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