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修无线门铃(看阻容电路爆炸现场)

楼主(2020-04-17):
请先参考这里

修无线门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96

先是我的坏了,这次是老爸那边的坏了,维修跟上次的一样,用手机充电器代替阻容降压的5V电源。这次主要是让朋友们看看爆炸现场。

外壳都炸掉了

耐压才25V

近景

取下,电容SHI体(估计是敏感词)

上盖

线路改造跟上次一样

盘好电源线(参考以前的帖子更明白)

谢谢关注!

网友:
这种我家里3年换一次,都是电容失效,但是价钱又不贵就不想修了

网友:
我家一个也是阻容的,十几年了还在工作,质量好像很好的样子

网友:
稳压管断路了吗?这个电路里电容不应该炸的啊。。。

网友:
这电容炸的好狠 啊。

网友:
阻容失效了就炸电容了?

网友:
小电解的铝壳一般炸不开

网友:
按理说在稳压管没开路前,不该炸电解的。

网友:
这个算好的,几乎还是全尸!

网友:
盖子都炸飞了,小钢炮啊!阻容降压电路负载开路滤波电容必炸!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容易损坏,一旦稳压管或负载断路就会炸电容,用开关电源做供电的话,负载开路也没有事(至少电源部分在空载运行)。

外放音量:88%
屏幕亮度:50%

网友:
俺的也是这种电路,已经有了12年了,只需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