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945我是这样改的

楼主(2020-04-17):
GI945装黑群晖,虽然只能DSM5.0,但作为用家存储与下载机,小巧,性价比高还是可以的,图是不同时间拍的  大家凑合看下哈 开始用了一个时间 发现黑群晖局域网大数据时会有掉网,后来在论坛里找到BIOS 刷了其他版本BIOS 好多了

网友A:
有一台在吃灰,好像是AMD处理的,功耗倒是挺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台在吃灰,好像是AMD处理的,功耗倒是挺低的!

AMD那个配置好像不是945    配置好像也不低呢

网友B:
这机器又不用加风扇,本来就是低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又不用加风扇,本来就是低功耗的

硬盘热   主要是保护硬盘    后期准备把他放弱电箱里面  空间小

网友C:
你说的掉网是指有时945启动,在网络中找不到945吗?刷哪个BIOS?

网友:
编程器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掉网是指有时945启动,在网络中找不到945吗?刷哪个BIOS?

不是  网卡是一直都在的  我只是在局域网复制几十G文件的时候会出现速度为零 然后提示文件不存在

楼主:
某宝十几块钱吧 341A

网友D:
楼主能发一份不掉网的BIOS给我吗?
laodayu@qq.com

网友E:
建议把用过的bios做个比较,单独发帖,这样对别人可能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发一份不掉网的BIOS给我吗?
laodayu@qq.com

论坛里有人发过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719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把用过的bios做个比较,单独发帖,这样对别人可能有用

这破机器有啥必要比较么  能用就行呗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之前用hp T5740瘦客户机 玩过

网友F(2020-06-08):
把启动u盘整合到硬盘里面,还能省个u盘,更好了。很简单的,在硬盘里面有个200的分区,把它分区后,把u盘内容搞进去,启动就可以不用U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启动u盘整合到硬盘里面,还能省个u盘,更好了。很简单的,在硬盘里面有个200的分区,把它分区后,把u盘内 ...

试过了  没成功  懒着折腾了

网友G:
这个机器巨热啊,不加风扇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巨热啊,不加风扇肯定不行

热是热了点   估计也没啥事

网友:
35包邮的gi945被各种玩出花。黑群晖、homeassistant、htpc、软路由还能带动100M带宽,真的是性价比超高。
   N270的CPU,功耗低,还无需风扇。
    唯一不足就是32位,处理有些场景还是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