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2个架子怎么安装?

楼主(2020-04-17):
送的架子。似乎得再买个杆子? 不用挂杆装在瓷砖墙上怎样固定好?

还有第二个是干啥用的我也没搞懂?放刀放砧板的?

网友:
这个应该还有个杆子固定在上面,写两个是挂在那个杆子上的吧

网友A:
上面钩子钩在杆子上,下面带保护套直接顶在墙上,去隔壁找那个便宜的毛巾杆用免钉胶就可以了,不用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钩子钩在杆子上,下面带保护套直接顶在墙上,去隔壁找那个便宜的毛巾杆用免钉胶就可以了,不用打孔。:l ...

这设计也是奇特。。。现在厨房都流行这样装了吧?看来我落后了。

网友:
找两个吸盘钩或者双面胶钩

网友:
这个应该还有个杆子固定在上面,写两个是挂在那个杆子上的

网友:
第二个是刀架和砧板夹,一般这个架子要固定的,采用挂钩会有点晃,不太合理

网友:
是不是挂在厨房防盗窗上面的,就是挂在不锈钢方管上面

网友:
这类工艺品,不科学,不是免费的,就不要买了,

网友:
挂在杆子上用的